STC单片机开发的PLC,价格很低,论坛里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1-04-13):
最近在网上浏览到,用STC单片机仿的PLC,价格很低,担心稳定性!大家有用过吗?

网友A(2011-05-16):
没用过。听说过好多用单片机做的PLC。褒贬不一吖。

网友B(2011-07-04):
http://wmchinaplc.taobao.com/,看看我们的产品吧!仿三菱的,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价格也便宜

网友C:
很多客户 国产 PLC都不想用,哪会用这个!

网友D:
其实只要你懂点单片机会画PCB,自己都可以做一个,有些用的是转换软件,有些是把一个引导程序写到单片机里了,这样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就可以和这个单片机PLC通信了,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E:
单片机工控板 用来控制汽缸作简单的顺序控制还可以,稳定性无保证,用转换软件 只支持几条简单指令,无法在线监控,无法在线修改,所以不能作复杂的逻辑控制。

网友F(2011-08-09):
不能作复杂的逻辑控制。

网友G(2012-10-22):
稳定性有待验证。

网友H(2013-03-27):
看看我们用单片机制作的PLC,14输入,10输出。

网友I:
网上买的百元的都不太可靠,主要还是电子元件质量不好保证。可能一台不会有问题,但多了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J(2013-07-14):
9楼说的对

网友K:
我认为,在一些简单的控制里面,如果用一台PLC的话成本会大大增加。用单片机控制的话,成本低,但是可靠性相对来说也低(这主要是设计人员偷工减料,把一些应该有的光耦和保护器件省掉了,另外电路板走线也没有考虑到EMI问题,走线太随意,干扰自然就大大增加了。)

单片机如果应用在某些死机情况下不会对设备和人员造成危险的场合,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控制成本。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稳定性和PCB走线软件编程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对于单片机容易死机的情况是缺乏了解的,如果电路板和软件设计得好,死机概率是可以降低很多的,不要忘记了PLC也是由高级的单片机做成的。

淘宝上那些百元PLC板用在一些小场合还是很不错的,貌似有可以直接下载梯形图的,不过还是建议大家直接用C语言对其编程,这样可以更大的发挥其功能,梯形图毕竟不是用来写单片机的。

网友(2015-02-25):
我觉得蛮好的,便宜又功能强大,质量肯定对得起它的价格。

网友L:
不建议使用,要不就自己做单片机的控制板,省成本,要不就用PLC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