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fx2n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速度的程序

楼主(2011-04-13):
 最好有注释的。谢谢!

我的邮箱biankangkang@126.com

网友A:
这应该不难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看个DA转换模块你就清楚了。

网友C(2011-05-16):
模拟量的程序是固定的,你只要改变执行条件和地址就好了。

网友D:
直接看三菱特殊模块手册中模拟量处理的程序,里面有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