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ver,PC ACCESS,S7-200

楼主(2011-04-13):
同行们我最近遇到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我有一块S7-200 224CNPLC,一根PC/PPI电缆,我想用WINCC组态软件与S7-200组态,就得用到OPC  sever。 西门子官方网站有专为S7-200提供的OPC软件pc access,我安装后在通信,使用个方面的设置都没有问题。怎么在质量行,都说是坏呢?而且我能通过STEP V4.0上载下载软件。求大家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坏就是通讯没有通上。

删除原PLC,重新建立PLC并输入符号,在WINCC关闭的情况下再测试。

在200的项目被修改、重新存盘后,原先所做的PC ACCESS项目就很容易通讯不上。

网友B:
仔细查看帮助文件,确保每一步都正确。测试不成功,还是步骤有问题,另外如果不稳定,倒是可以考虑升级opc server。

你现在的情况还跟wincc无关。

网友C:
测试之前选做保存操作。

楼主:
要做保存操作才可以吗?明天我重装一下系统,我的WINCC系统被360安全卫士给解决了。气死了哦,伤神又伤肝哪!

网友D:
PCaccess不太好用 希望楼主选择其它的软件

楼主:
我做了保存也用不了,是不是我连接的问题哦!还是电脑那里出了问题哦,我重装了系统,请教了各位专家,找了他们的销售代理商,均没有解决问题,

能不能介绍别的软件给我?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E:
重新下载PCaccess软件下载再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pc access我重下载了好多次,每次都不行,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啊。在PLC上的拨码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啊!

网友A:
pc access算西门子软件中最简单易用的了。不过早年西门子(中国)网站上的SP1、SP2感觉不太好用。SP3、SP4是很好用的。遗憾的是,它不再提供SP4的下载了,但SP3仍然提供下载的。 其实SP3也是好用的,本人使用过,是从西门子(中国)网站上下载的

楼主:
是啊!很多的人都那么说,可我为什么用起的数据质量老是说我的坏呢。能告诉我一下你的步骤吗?我是直接导入的符号表,然后说我的是坏的,队WINCC也连上了,就是opc access连接不上。

网友F:
我知道你的是那里出问题了,联系我,qq:8304368

楼主:
是不是跟PLC本身有问题啊!

怎么也解决不了!我把那个符号表改成英文的夜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跟PLC本身有问题啊!

怎么也解决不了!我把那个符号表改成英文的夜不行啊!

如果在200编程软件界面上,使用PC(USB)/PPI电缆能通讯正常,那就不是PLC和电缆的问题了。

网友G:
问题很简单》把所有项目名都用英文就ok了

网友A:
S7-200 PCaccess与WINCC配合,除了读PLC变量直至显示出来感觉慢之外,其它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包括WINCC向200写数据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免费的。

网友A:
我们过去做了好多S7-200 PCaccess练习,倒是没有使用过中文。因为14楼的回复,感到有些疑惑,是不是因为使用了中文而导致S7-200 PCaccess测试没通过,特做了1个简单试验,试验表明中文并不是问题的所在。

从贴图可以看到多少中文,但测试是“好”。

网友A:
发现楼主的S7-200 PCaccess界面与我的不同。请问楼主的版本是什么?

早2年就有感觉:从西门子(中国)网站下载的SP1、SP2不太好使。它的SP3、SP4是好的。

楼主:
我用的是SP3版本!谢谢你们,现在问题得到解决了!

网友H:
经过几年的实践经验得知,从中国西门子网站上下载的SP3 SP4好用,不过SP4已经不再提供下载了

网友I(2011-10-21):
我正在通过243-1以太网调试PC ACCESS,出现上述类似问题,编程软件可通过网络连接,但PC ACCESS测试客户端一直没反映,请大虾们指点,我可提供SP4版本ACCESS;多谢

QQ:360710385

网友J(2012-11-07):
谁能给我PC  ACCESS OPC这个程序包。谢谢。我QQ393220726

网友K:
引用 网友L:
ACCESS OPC这个程序包。谢谢。我QQ393220726

需要软件的可以加我,64959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