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 伺服驱动器,不是预设的DI/DO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1-04-13):
ASDA-B2 伺服驱动器,不是预设的DI/DO功能如何实现,比如我想在位置模式使用外部脉冲禁止信号 INHP ,该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楼主直接在上位机给出脉冲位置指令难道不行吗?

网友B:
 首先弄清楚可以预设值的IO点引脚以及该引脚对应的参数设置
2、其次弄清楚对应参数需要设置的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