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71输出缺相

楼主(2011-04-13):
求教高手指点ATV61/71系列的变频器输出/输入缺相故障的形成条件是什么?是监控3相电流吗?如果是,是否有个阈值啊?

楼主:
高手都不屑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A:
PHF 输入缺相
原理: 输入电压至少有一相丢失,可以通过参数IPL进行屏蔽
供电不正常或进线保险烧毁
变频器输入缺一
在单相供电上使用三相变频器

建议措施:
检查电网连接及保险丝
检查三相输入电源
检查变频器型号
优化IPL参数。

OPF2电机缺3相
原理:变频器输出检测到3相马达丢失
出现故障可能原因:
变频器下端没接电机或电机太小
变频器输出接触器打开
电机瞬时电流不稳定。

建议措施:
查变频器与电机的连接情况
如果使用输出接触器, [ 输出缺相设置] (OPL),设为[ 输出切除] (OAC)
优化参数,作自整定,检查参数ODT检测时间。

网友B(2013-09-04):
变频器刚刚启动,遇到堵转时也报此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