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命令和AD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1-04-13):
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MOV K2M10 D316
还有台达的AD模块怎么使用,我的参数设置好了,数据也可以读出来,但是我不知道OFFSET和GAIN该怎么计算,比如我有一个量程0~100摄氏度的温度传感器,输出信号是4~20mA,OFFSET设置为800LSB,GAIN设置为4000LSB,我用的是台达04AD模拟量输入模块。04TC的计算方法也是一样的吗?希望大家给出解答,谢谢!

楼主:
回楼上兄弟,MOV K2M10 D316中的K2M10确实是连在一起的,而且用台达的编程软件编译了也没有问题,我现在不明白这条语句的含义。这个程序包含了MODBUS通讯协议设置。我还不清楚这一句是不是通讯协议的一部分。
我知道OFFSET和GAIN要用TO命令写入相应的特殊模块寄存器,但是数值设置真确以后,用FROM命令读出了数值,这个数值该怎么换算才能得出我想要的温度数值

楼主:
人工置顶,请教高人!

网友A:
MOV  K2M10 D136的意思是把从M10到M17的的2进制值传送到D136

楼主:
感谢DUGANG,不知道有没有人回答一下台达OFFSET和GAIN值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我觉得参考一下台达的模块手册,需要的加我,我有电子版的,359208117

楼主:
kk19760106

我觉得参考一下台达的模块手册,需要的加我,我有电子版的,359208117
--------------------------------------------------------------------------------------------------------
这位朋友好像你的QQ加不了。我希望哪位能给出一个实例,谢谢

网友C:
K2M10表示从M10开始的8个M位所组成的数据,也就是2进制和10进制的问题。所以这指令指的是搬从M10开始8个位组成的数字到D316。

网友D:
楼主,你没有台达的AD模块手册吗?

楼主:
有,但是有些不明白,所以上来请教

网友E:
大家想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加入QQ群,78157170

网友F:
和三菱FX2N-4AD的编程方法一样!用FROM, TO 指令!

网友G(2011-12-17):
楼主说的是说明书还是技术手册,我有技术手册。

网友G:
需要的话联系我,47946152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K2M10 D316中的K2M10确实是连在一起的,而且用台达的编程软件编译了也没有问题,我现在不明白这条语句的含义。这个程序包含了MODBUS通讯协议设置。我还不清楚这一句是不是通讯协议的一部分。我知道OFFSET和GAIN要用TO命令写入相应的特殊模块寄存器,但是数值设置真确以后,用FROM命令读出了数值,这个数值该怎么换算才能得出我想要的温度数值

数值如果读出之后用加减乘除计算一下不就好了吗,还这么麻烦。模块型号不一样,地址也不一样,TOP设置模块,用FROM读出来不就好了吗。QQ915077314,星期天不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