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通讯

楼主(2011-04-13):
intouch 用两个DAServer分别跟S7-300和支持MODBUS TCP仪表通讯用一个网络(工控机一张网卡,用交换机),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当然没问题

网友B(2011-05-23):
intouch 用MODBUS TCP协议的仪表 是用哪个驱动?读取仪表数据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哪位高手知道的指导下。

网友C:
借个地盘求救!十分着急。

INTOUCH出现这个file u:\Intouch Dev\src\sc-core-lrvine\database\rundblib\rdbnotfy.c line265 Continue错误,确定后退出view。重启,重装intouch也不行,请问大家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处理办法也告诉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