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400的故障查询在哪里?

楼主(2011-04-13):
我正在学s7,想知道cpu故障诊断在哪里?具体怎么看?还请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硬件组态里面 online 然后看CPU属性 里面有个 诊断缓冲器 故障信息就在那里 另外一种 就是 plc菜单下面好像有个诊断 然后再下面 有个 模块信息。 都可以看到的……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点菜单一个一个得试

网友C:
在线看一下吧  ONLINE  然后双击要查看的模块 有显示状态信息

网友D:
完美兼容西门子200/300PLC

    深圳西马特欢迎访问

楼主:
已经知道了,谢谢楼上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