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机控制

楼主(2011-04-13):
电机启动后5秒内无反馈则停止电机的程序怎么写哦,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不难哦,把运行信号输入PLC DI。

网友B:
可以这样编程:

网友C:
好啊

学习了 谢谢   地地道道的

网友D:
学习了 大反反复复方法

网友E(2012-12-11):
引用 网友F:


要用三菱的怎样写啊。师傅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