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 冗余设置,新人可借鉴

楼主(2011-04-13):
前段时间在这里请教了很多人有关AC800M的冗余设置问题,后经过多方请教终于做好了,所以想和刚入行的同志们分享一下过程

刚开始是按照各位前辈所说的设置冗余:

1、将备用控制器下电。2、使用TK212电缆连接主控制器刷新firmware。3、使用TK212电缆设定主备控制器IP地址。4、主控制器下电,备用控制器上电。5、使用TK212刷firmware。6、系统下电,2个控制器重新上电。

其中IP地址的设置如下:
利用TK212将PC机的COM1口与控制器的COM4口连接,“IpConfig” 点击进入,在对话框的settings菜单下的comport中选择PC机的串口号,点击connect按提示复位CPU,待连上后,输入IP、子网掩码、必要时还有网关,点击“set ip”,完成之后复位CPU,此时设置的是控制器CN1的内容。在菜单settings菜单下的set backup ip addresses是配置控制器的备用IP;

注意:控制器需在脱网的状态下进行IP设置,并要关掉MMS Server,对于冗余控制器,只需设置主控制器的IP,完成主控制器的设置后将冗余电缆和备控制器连接后上电,主控制器自动将配置传输给备控制器。

设置完成后,下载程序,大约不到一分钟后备用CPU的F灯变成闪烁,显示备用CPU已停止。通过查看主备用CPU的firmware的版本是否一致,确认一致。

为排除备用CPU的存在问题,将主CPU下电,单独运行备用CPU并下载程序运行正常。故障仍然如前,后将主备CPU间的连接线拆下重新连接,确认其针脚未变形。连接好后,重新设置IP地址并下载程序,主备CPU运行正常。分别将各网线拔下,直到剩下最后一根,通信正常。同时将其中一台CPU断电,别一台运行正常。因此初步可以确定冗余设置成功。

因此,最后可能的原因是侧面的黑色电缆有虚接的地方。

最后还有一个现象,主CPU的两根网线都拔下后,主CPU的F灯变为闪烁,备用CPU变为primary。需要在CCB里进行reset backup才能将主CPU重新投入运行。

另外,虽然有四条网线,有个IP地址都能Ping通,但是opc里只需要写一个主CPU的头一个IP地址。

希望能对新入行的同志们有帮助,也谢谢大家的帮助。

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出。

网友A:
这个要顶一下贴

网友B(2013-01-23):
楼主大人有没有AC800M的说明书,求赐予我,万分感谢啊

网友C(2013-03-30):
挺好的资料,互相学习呀

网友D(2018-03-05):
楼主有资料没,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