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显示正常,风扇不转,变频器开不起来,

楼主(2011-04-13):
今天修了一个施耐德的ATV71变频器,静态测试整流模块和IGBT模块正常,上电有显示,风扇不转,但开变频器不起来。

恢复出厂值后,上电有显示,仍风扇不转,由面板给定频率20Hz,没接电机,但仍旧开不起来,显示‘‘制动控制‘‘---电机充磁中

楼主:
呵呵,发现问题在哪里了。我一直没有把测试变频器运行(连接小功率电机或不带电机运行变频器)时,没有把“故障管理”的“电机缺相”改为“NO”,所以一直开不起来变频器,一直报故障“制动故障”。后来接了一个5.5Kw的电机(变频器要求最小带4Kw的电机),能开起来了,而且调速正常。但还是风扇不转,把风扇拆下来,找了个24v电源测试,风扇正常,测电源板上的风扇电源无输出电压,

网友A(2011-06-07):
请问后来怎么样了?风机转了么?

网友A:
有联系电话,QQ号?我的手机:13004308127

网友B:
楼主搞定就好

网友C(2012-12-19):
71变频器冷却风机是在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是自动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