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西门子PLC 控制 PWS6600T-P 切换画面问题?

楼主(2011-04-13):
我的画面编号控制器是VW0,我设计了2个画面!开机预设画面为画面一,我想用PLC触发I1.2上跳沿把2送到VW0,来实现跳到画面二!但发现画面二始终不显示出来!请高手赐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先用PLC监控下VW0的数值是多少,如果已经是2,那就无法实现跳转,你可以先将做条程序,如果VW0的数值不是0,延时1秒后将其赋值为0,然后再给VW0赋其他值用于切换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