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米距离应该用多大的线啊

楼主(2011-04-14):
最近,工地要进场施工,老板要我拉条临时线。400米距离,三相四线,负荷为120KW。请问名位老师,要用多大的线啊,有没有计算公式啊

网友A:
既然是临时线,就不用考虑太多了,YJV-1000   3X95+1X50,如果怕工地车压,选YJV22!我认为这样可以

楼主:
但距离400米啊,那么远压降肯定会很大啊。负荷全是电焊机

网友B:
电焊机...有没有配滤波器?
估计是没有的.没有的话,1楼的中线配的太细了
电焊机的谐波量是很大的,推荐中线配的和相线一样或者更大,选1/2线径小心吃亏

95足够用了,虽然70的就够用但是安全起见还是用95的吧
压降的话,95的是0.52mV/M 400米就是0.208V 几乎没什么影响

网友C:
我也不知道电缆的粗细如何选择

网友B:
载流背的下来就背 背不下来背口诀 再背不下来上网查 别跟我说你手机没上网功能...

网友D:
顶楼的基本上可以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压降损失小于5%;

楼主:
主要是距离太远了,心里没数

网友F:
用150铝电缆

网友G:
用70国标电缆足够了,

楼主:
不晓得有没有计算公式啊

网友H(2012-05-21):
既然是临时线,用铝多芯线【3+1扎线防线方便】,150平方足够的 零线用70足够,听我的没错的,没必要买铜线,

网友I(2012-06-24):
引用 楼主:
不晓得有没有计算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