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DBUS报文里面看不到起始位、停止位及校验位?

楼主(2011-04-14):
主站和从站之间传递的通讯信息为11位字格式:(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奇/偶校验);

而只能看到通讯数据(信息帧)格式:

数据格式: 地址码 功能码 数据区 错误校检
数据长度: 1字节 1字节 N字节 16位CRC码(冗余循环码)

网友A:
MODBUS协议缺省是1起始位,8数据位,偶校验,一个停止位。

网友B:
这部分内容跟应用无关,看不到很正常。你看到的都是应用报文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内容跟应用无关,看不到很正常。你看到的都是应用报文部分

是啊,有什么工具能读出来吗?不被公开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这些东西是由硬件处理的,如果你想看到分析这些东西,你可以用示波器查看,这根本没什么意义

你还是找些串口通讯的基础资料看看吧

楼主:
原来如此,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主要是纳闷看不到这个事情,你说是由硬件处理,大概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拿MODBUS举例 ,我们发送比如:

       02              03            00  01                   00  01            D5  F9    (RTU方式-奇校验)

         ↓                ↓                 ↓                            ↓                      ↓

   子站地址     功能码      起始寄存器地址           长度              CRC校验

这个功能是从子站02读0001存储区取0001个数据到主站,从站会返回一系列的数据依据一定格式到端口。
从站接收到的数据流是否应该是: (低位优先)
1...11      0      00000010     0      (hx:02)

1...11      0      00000011     1      (hx:03)

1...11      0      00000001     0      (hx:01)

1...11      0      00000000     1      (hx:00)

1...11      0      00000001     0      (hx:01)

1...11      0      00000000     1      (hx:00)

1...11      0      11010101     0      (hx:D5)

1...11      0      11111001     1      (hx:F9)

   ↓           ↓               ↓          ↓

 停止     起始         数据       校验

不知对否???

网友D:
为什么发送数据“ 00   01  ”,而接受时被前后颠倒?

网友E:
低位与高位是倒过来的,这是规定没啥特殊理由

网友D:
1...11 0 00000010 0 (hx:02)

1...11 0 00000011 1 (hx:03)

1...11 0 00000001 0 (hx:01)           发送的数据明明是00,收到的怎变成01?

1...11 0 00000000 1 (hx:00)           发送的数据明明是01,收到的怎变成00?

1...11 0 00000001 0 (hx:01)           同上。

1...11 0 00000000 1 (hx:00)           同上。

1...11 0 11010101 0 (hx:D5)

1...11 0 11111001 1 (hx:F9)

网友D:
以下图片来自于台达PLC说明书,根据台达说明书,没看出发送的数据(D1093、D1094)被颠倒的痕迹?

网友D:
以上图片中的含义是:在H01从机中,数据地址为H2102,读取H0002个字的数据。

按楼主的解释,需要把21  02进行前后颠倒,变成02  21后再发送,同样H00  02个字的数据,也需要进行前后颠倒,变成H02  00后再发送。

但以上的解释与说明书相矛盾?

以下内容是楼主在6层的解释,从楼主发送的内容来看,0001储存区及0001个数据都被颠倒了。

这个功能是从子站02读0001存储区取0001个数据到主站,从站会返回一系列的数据依据一定格式到端口。

1...11      0      00000010     0      (hx:02)

1...11      0      00000011     1      (hx:03)

1...11      0      00000001     0      (hx:01)

1...11      0      00000000     1      (hx:00)

1...11      0      00000001     0      (hx:01)

1...11      0      00000000     1      (hx:00)

1...11      0      11010101     0      (hx:D5)

1...11      0      11111001     1      (hx:F9)

楼主:
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GB/T 19582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楼主:
在此有2个疑问:

1、如“RTU报文帧”所示,这个“必须以连续的字符流发送整个报文帧”究竟是指什么呢?是一次性发送完整个数据报文(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错误校检),还是以每11位一个报文连续将整个数据(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错误校检)发送完,帧内报文以【起始位   停止位】间隔,如间隔>1.5个字符,则该帧不正常,如间隔>3.5个字符之后还没有传输字符,则视为帧结束?

2、低位优先原则(包括数据位、CRC校验)如何实现?讨论实际“物理层”的位序列情况,而不是经“数据链路层”调整后的序列!(你所列举的例子的确是这样,但我觉得这是经处理后的顺序--高前低后,因为按照规范接收方事先就知道应该将后接收的放在高位)

  我的理解,02  03  00  01  00  01  D5  F9  是否就按上面这样的数据流发出去?接收方接收到后,如果数据没有错误,去除起始位和校验位,将数据位存入缓冲区,这个仅仅是物理层做的,但MODBUS被接收后,数据链路层又将数据帧的各项进行计算,如果CRC一致,同时地址又同自己地址相同(为了减少接收处理时间,在接收到地址字段时,就可以分析地址字段,而不需要等到整个帧结束),则剥掉地址和校验部分,取有效的数据部分进行分析,再将请求的数据发送到端口。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通讯方式,只要是串行通讯(包括RS232485,基于485PROFIBUS总线,以太网等等在接收数据的时候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空闲的时候一直为1(也或者一直为0),先检测起始位,如果来了一个0,或者来了一个1,就认为是起始位的开始,然后下面的数位就认为是字节部分,等到字节部分结束,就自动检查字节中1的个数,跟接收过来的校验位做比较,如果和接收过来的校验位一致,就代表这个字节是正确的,如果不一样,就代表是错误的,(对于错误的处理,如何解决?如果说对于错误的数据都扔掉,那是不是会导致数据传输不到位?因为发送方根本不知道数据有没有准确无误的到达,如果联络发送方重新发送?)

楼主:
补充一下“字节序”,方便理解为什么要规定“低位优先发送”。我猜是为了适应接收数据后在存储器中储存(对于我们常用的CPU架构,如Intel,AMD的CPU使用的都是小字节序,而例如Mac OS以前所使用的Power PC使用的便是大字节序(不过现在Mac OS也使用Intel的CPU了))。

http://www.cnblogs.com/JeffreyZhao/archive/2010/02/10/byte-order-and-related-library.html

网友D:
对于14楼的两个疑问中的第一问,按我的理解应该是:

“以每11位一个报文连续将整个数据(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错误校检)发送完,帧内报文以【起始位 停止位】间隔,如间隔>1.5个字符”

参见附件:

网友D:
按上图的解释,发送数据是从左到右的次序进行的,并且首先发送b0位,然后发送b1位,依此类推,b2位、b3位…b7位(8位数据)。

如果需要发送 (hx:02)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1...11 0 01000000 0 (b0在左,先发送)),

而不应该:1...11 0 00000010 0

是否正确?望高手指正!

网友D:
突然间,有了新的假设,是否可这样理解:

楼主需要发送的数据为 00  01   ,其高字节就是00  ,低字节是01,根据MODBUS协议规定, 首先发送高字节,然后发送低字节。因此发送第一字节为:00,紧接着发送第二字节:01,因此楼主的传输次序不对。

至于MODBUS规定:高字节被储存到低地址,而低字节被储存到高地址是另一回事。因为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规定,三菱规定:高字节被存到高地址,而西门子规定恰恰相反,高字节被存到低地址。

但无论如何,在传输时,你必须遵循MODBUS协议规定,也就是说,首先传输高字节,然后低字节,否则相互之间通讯,将无章可言。

对于各厂家自己的规定(高、低地址),本人认为:那是各厂家自己的事,此时你收到数据后,各品牌可按自己的标准,将高、低字节存到自己规定的位置上去。

综上所述,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传输就是传输,储存就是储存,完全是两回事,互不相干。

是否正确?望高手指正!

楼主:
我彻底被搞晕了,经你一说明白了,赞同你的说法,传输时首先发送高字节(8位),然后发送低字节(8位),至于高/低字节的位传输次序,应该是先低位(LSB),后高位(MSB),而储存时按照各个厂家的不同规定而定,与传输无关。

那么传输32位的数据类型时,又是怎么样的呢?如0x 11223344,是否应该是11→22→33→44的顺序,而具体到传输0x 11(其二进制为00010001)时,传输的次序颠倒过来就是10001000,其余类似。

楼主:
而CRC校验由于事先将低位字节放在前面,高位字节放在后面,因此在传输时,按照先传输高位字节的规定,而实际传输的却是CRC校验的低位字节。为什么啊?为什么?

网友F:
你看到的是对话层的数据,而物理层的帧你是看不到的。

楼主:
找到一个讲解串行异步通信的,有动画演示。

http://cs.hzu.edu.cn/jk/ExperimentItem.files/5-1.ht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讲解串行异步通信的,有动画演示。

谢谢楼主!能否提供《GB/T 19582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以下是我的信箱:

pan_xiansheng@yahoo.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能否提供《GB/T 19582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以下是我的信箱:

pan_xiansheng@yahoo.com.cn

好的,马上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收到。

以前只会读简单的Modbus应用层报文,对modbus异步通信的实质并没有参透,谢谢!

网友G(2012-12-29):
通信协议的几层架构都不清楚。混为一谈

网友H(2013-02-01):
写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啊,呵呵!顶

网友I(2014-01-28):
好帖子,不过低位与高位的传输没太明白,不是按顺序传输就行了吗?为什么你们还要讨论这?难道是我没明白其中的真谛

网友I:
还有  开始位  数据位 奇偶校验 结束位 一共11位,可我看资料上有的是Message is 1 addr + 1 fcn + 2 start + 2 reg + 1 count + 2 * reg vals + 2 CRC

网友J:
我对此一头雾水有没有视频教程谢谢老师!!!!!!!

网友K(2015-03-11):
这个帖子页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但是引申出了我另外一个疑问:一个报文帧内的每个字节之间的间隔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对楼主说的“如间隔大于1.5个字符,则该帧不正常”不太明白。我的疑问是:

一个报文帧中的每个字节(“字节”即11位二进制数)之间的不应该有间隔,上一字节的停止位后面应该紧接着下一个字节的起始位,如果中间的间隔超过了1.5个字符,则该帧不正确,是这个意思吗?

另外我也请求楼主发送一份《GB/T 19582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到我的邮箱:

365385782@qq.com

网友K:
这个帖子页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但是引申出了我另外一个疑问:一个报文帧内的每个字节之间的间隔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对楼主说的“如间隔大于1.5个字符,则该帧不正常”不太明白。我的疑问是:

一个报文帧中的每个字节(“字节”即11位二进制数)之间的不应该有间隔,上一字节的停止位后面应该紧接着下一个字节的起始位,如果中间的间隔超过了1.5个字符,则该帧不正确,是这个意思吗?

另外我也请求楼主发送一份《GB/T 19582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到我的邮箱:

365385782@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