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人机界面应用技术方案锦集

楼主(2011-04-14):
     好多客户都在寻找维控的产品技术方案,所以斑竹决定开张这个帖子,欢迎更多的客户提供更多精美的方案。这个帖子的应用将会涵盖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机械等各种行业机械设备,也会涵盖新能源应用。如电动汽车,风能利用,太阳能开发。。。

网友A:
维控触摸屏在工业级热能置换机组上的应用

主要介绍维控触摸屏做为人机界面(HMI),应用在工业级热能置换机组上。触摸屏是人机对话的窗口,对机组的参数进行监视和设定,使整套机组能够顺利地全自动运行。
一、 工业热能置换机组工艺简介
工业热能置换机组主要应用于废热水的热能回收。使用高效能的冷热交换器做为热转换的功能性部件,再配以智能化的程序控制温度传感器、流量计、比例阀、气动蝶阀、蒸汽阀、水泵、液位计等设备,使废热水和干净冷水按照预定参数从相邻的管道以旋转波浪式快速流动,在流动的同时、废热水的高温迅速向干净冷水转移,由于废热水和干净冷水流向相反,废热水就越流越凉,干净的冷水就越流越热。废热水流过机组就变成废冷水,干净的冷水流过机组就变成了干净的热水,用保温罐储存后用于生产、生活。
二、 控制系统要求达到的功能
1. 自动监视温度
2. 自动监视液位
3. 自动统计流量
4. 自动和手动控制气动阀、泵、蒸汽阀
5. 比例阀自动PID调节
6. 参数报警并联锁停机
7. 生产数据计算并定期保存
三、 控制系统设计思路
1. 控制系统设计前考虑的因素
由于控制系统应用的环境温度较高和湿度较大,客户要求成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需选用性价比高的控制器和触摸屏。
2. 控制器的选择
根据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选择西门子公司的S7-200系列PLC控制热能置换机组的各个部件。同时S7-200系列PLC提供RS-485通讯端口可以与触摸屏进行实时通讯。
3. 触摸屏的选择
选择维控公司的型号为LEVI 777T的触摸屏,此系列触摸屏有如下特点:
 7寸真彩TFT
 分辨率:800×480
 显示色彩:65536
 支持RS232/RS485/RS422接口
 支持CF卡,支持U盘存储数据
四、 触摸屏程序的实现
根据工业热能置换机组的工艺和客户的使用要求,设计人性化的触摸屏画面。主要画面如下:
1. 流程图

流程图画面设计与工业机组实际设备和管道类似的图片,形象地反应工业机组的实际运行状况,用各种动画实时监视机组的各种运行参数、报警信息、设备开关状态、管道中水的流向。让整套机组的运行状况一目了然。

2. 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画面集中了机组所有重要的运行参数,方便工厂生产人员查看。

3. 节能计算

节能计算画面反映了机组的节能相关数据,通过编辑脚本,按照数学计算公式计算而得到画面中的数据。

4.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画面用于设置与机组运行有关的所有参数。画面设置有安全等级,通过编程软件中的“系统参数”下的“安全等级及密码”设置相关安全等级及密码。只有具备权限的人员才能进入参数设置进行相关操作。

5. 数据查询

机组的部分参数数据需要进行定期存储,并在日后进行查询。通过编程软件中的“数据记录区”组态数据存储方式。完成组据存储方式组太后,可以通过数据查询画面对历史数据进行任意时间跨度的查询。
五、 触摸屏程序完成后实现的功能
1. 流程图模拟显示
2. 参数实时监视
3. 报警实时监视
4. 画面权限功能
5. 数据分类统计和计算
6. 数据存储和查询
六、 使用后的感受
LEVI 777T触摸屏具有高分辨率和真彩的图形画面,显示的效果甚至超过一些进口触摸屏,触摸屏具备常用的各种功能,由于它具有高性价比,很值得在机器上以及其它行业进行应用。但在编程软件方面仍然需要完善,以方便更多的客户使用。

网友B:
这样的帖子挺不错的,顶一下

网友A:
                                                                    维控触摸屏在喷涂线上的应用
      随着高新产业在国际市场的迅速发展,表面处理技术也占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如IT、家电、汽车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表面要求越来越高,消费者不只是要求产品的性能。而且更注意产品的外观。而部分表面涂装车间,还在粉尘飞扬,设备落后。使产品合格率大大下降
本文介绍的这一喷涂生产线可与无尘室结合。使工作环境大大改善。
自动喷涂线由人工上料区、变频器输送、经过除尘喷涂 UV固化 再经过人工取料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结构图:

变频器采用海利普C+系列0.4KW。逻辑动作由三菱PLC控制

触摸屏通过com2控制4台变频器,由于三菱PLC只有一个RS422口,扩展一个485品在成本上有所增加,所以用触摸屏的com1与PLC交换数据
触摸屏通讯设置

Com2通讯口设置

变频器设置
C013=2(频率由通讯给定)
C109=1、2、3、4(设置通讯站号)
C111=3设置通讯波特率及通讯格式
C135=设置为modbus通讯方式

部分工程画面
手动操作界面

用于测试生产线和各个功能是否正常。在喷小工件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在些页参数的进行操作

自动画面的功能选择,同手动相同。只有在按下启动按钮时才相应参数才会动作。整机的速度在1米到8米之间可选。

自动喷枪参数的先择。喷枪工作的时间长短。在生产工艺要求不高的时候,可关闭相应的喷枪,达到节省原料。

配方功能
配方存在触摸屏中。最大可存储100组。可满足各类的不同的产品,方便下次调试

该方案已成功在化妆品、手机外壳、汽车等实现。并一致获得客户的认同。

网友C:
这个机器我有做过,用威纶的非常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机器我有做过,用威纶的非常麻烦··

那您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机子,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1061149883或者拨打我们公司电话:0591-87868869~

网友A:
维控人机界面在注塑机上的应用

维控是国际领先的大品牌和企业。它以优质的服务和高端的产品赢得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人机界面可控技术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各个领域。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维控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这也他超越其他品牌的关键之处。
注塑机它是将热塑性塑料或热固性料利用塑料成型模具制成各种形状的塑料制品的主要成型设备。分为立式、卧式、全电式。注塑机能加热塑料,对熔融塑料施加高压,使其射出而充满模具型腔。 近几年来,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注塑机生产厂家都在不断提高普通注塑机的功能、质量、辅助设备的配套能力,以及自动化水平。因此在注塑机上使用触摸屏,使得控制更方便,更精确。本文为维控触摸屏LEVI777T与三菱FX PLC一起使用,实现注塑机的自动化控制。可设置参数:控制稳定、开模参数设置、合模参数设置、压力、流量等进行精确的设置。维控触摸屏功能特色,强大配方功能、实时的报警系统、数据采集跟存储。
二、方案设计
使用设备:
1:维控触摸屏-LEVI777T
2:三菱PLC FX
3:PC机
4注塑机
原理图

改方案为:用触摸屏跟PLC连接通过422,协议采用 MIT FX NOPROTOCOL
PC机跟触摸屏通过232,采用MODBUS 协议进行连接。以达到监控触摸屏的状态。或通过透过触摸屏PC机直接更改PLC里面的设置。使得控制更加方便。

三、触摸屏功能介绍

上图可以看出:触摸屏可以对输送时间、上顶时间、拉伸起点等进行精确设置。

上图为温度控制系统,温度对于注塑机是很重要。它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因此精确显示温度跟控制温度是必须的。

上图为:配方功能,可以把一组结构相同的数据统一上传跟下载。数据存储在CF卡里面。

总结:维控触摸屏在某注塑机工厂上很好的使用。使注塑机控制更加人性化,操作更加方便。产品次货率大幅度价低。

网友D:
对:weikong

 维控触摸屏在喷涂线上的应用

内容的回复:

都能应用在化妆品上啊

网友A:
                                WECON触摸屏关于圆盘记录仪的应用案例
       无纸圆盘记录仪起源于有纸圆盘记录仪,在橡胶机械行业,制药行业用途广泛,他可以形象地反应出一个生产周期内,各点所记录的生产数据,这个生产数据可以是温度、压力、流量、浓度等等。一个生产周期对应着一个圆盘,众多的生产周期对应众多的圆盘,这些圆盘数据可以保存到CF卡里,以便生产管理者随时查询,找到出现残次品的原因,提高查找的效率。
        维控的圆盘记录仪实现原理如下:角度是时间坐标,半径就是要记录的数据,半径越长表示数据越大,反之越小,同一个圆盘可以显示4个数据量。这些数据量可以供未来查询。
圆盘记录仪部件在LEVISTUDIO的设计效果图

圆盘记录仪部件在PC上模拟运行的效果图。

网友D:
你们技术支持电话多少,我有个问题请教···

网友A:
您直接拨打电话:0591-87868869然后转分机号801/811均可

网友A:
大家如果有问题,尽管提出来,我都会帮您解答,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哈

网友B:
你们这个可以实现一机多连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们这个可以实现一机多连码?

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屏,也就是一台主屏,多达255台从屏,主从之间可以高速通信

网友A:
                          维控7寸人机界面在盖勺自动装配机上的应用
        盖勺自动装配机就是用盖子和勺子自动装配起来,通过前盖送料器和勺子送料器通到组装线上。
        该机器可以记录运行时间,待机时间,故障时间。
        这个机器用的是欧姆龙的PLC。

网友A:
谢谢大家对维控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E:
你们软件配方什么情况?

网友A:
“土土的尘埃,棒棒的维控”——维控公司非官方博客开通!

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zwecon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关于你们软件配方什么情况?

大容量配方,与其他品牌HMI的配方功能兼容,支持EXCEL文件导入配方数据;支持U盘导入配方数据;支持配方在线编辑、修改,上传和下载··

网友A:
                                                                        维控8寸触摸屏在排队机上的应用
维控8寸触摸屏,型号LEVI908T。分辨率600(宽度)*800(高度),经过模具改造,已经改造成可以可以应用在排队机上的触摸屏。维控支持客户提供的排队机控制器的协议,支持画面和图片动态打包,为客户提高了OEM开发效率。
维控触摸屏6万色的色彩,350流明的超高亮度,使得触摸屏在排队机应用的高亮场合更显档次、在高亮环境的场合下能够清晰地显示触摸屏内容,为客户的应用增添光彩。
排队机触摸屏界面

                                                                  8寸触摸屏主板电路

维控秉承“让控制更精彩!”的理念,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一直维控的强项,这项产品必将为公司产品走向多样化的触摸屏市场和需求迈出新的步伐。为公司和客户带来更多的收益。

网友F:
维控上传密码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关于维控上传密码是多少??

上传密码:Wecon_wecon

网友A:
                                                                                    维控人机航海记录仪案例

一、 应用背景
在现代运输工具中船舶占具了很大的一部分比重。船舶出航往往都是距离比较远时间比较长,如何检测船舶在外的位置、航速、能耗等就成了一个大课题。维控触摸屏在这款此项目中充当航海记录仪的角色。下连两个仪表记录油耗、转速并进行计算,连接GPS设备检测船舶航行位置。最终在众多记录中选择能耗最小的航速航线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一下此工程就是维控人机界面作为航海记录仪使用的应用案例

二、 触摸屏功能介绍
1. 该工程画面开机时以碧海蓝天帆船为背景
2. 该工程保持数据记录用于查看各时段耗能并且拥有U盘转存数据备份的功能
3. 对转速、航速、油耗、经纬度等进行记录并计算其他所需数据。
4. 以曲线和仪表的方式显示更加直观
三、 图片显示

网友A:
                                                    维控人机界面在混合动力公交车系统上的应用
维控HMI以其技术的可定制行取胜于市场,维控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客户定制客户化的产品。混合动力公交车系统的动力源采用的是柴油动力和电池动力。公交车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采用柴油动力和电池动力,公交车刹车进站的时候,电池充电,能量回收。
人机界面需要显示汽车的转速,电池电量的监控,以及电池故障报警等信息。
此外,在公交车开后门的时候,还要显示开后门视频,以便公交车司机能够通过彩色的后门视频准确判断出后门下车情况,确保关门和行驶安全。

网友E:
你们那个LEVI910T价格多少?

网友A:
各位进来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会尽快帮您解答··

网友A:
对:wy1002 关于

你们那个LEVI910T价格多少?

内容的回复:

您好,您加我QQ吧:1061149883,或者拨打我们公司电话:0591-87868869,我姓王~

网友A(2011-05-14):
                                                                                                    维控人机温度记录仪案例

一、 应用背景
        无纸记录仪摒弃了传统有纸记录仪中使用的记录笔和记录纸,提高了记录仪本身的质量,增强了记录仪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记录仪的运行成本。随着电力、化工、注塑、包装、食品等企业的迅速发展各行业对于设备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对于温度等数据的只能操作和记录越来越严格,针对于这方面控制的温度无纸记录仪的市场也越来越广。
        热流道多温区温控系统是塑胶模具生产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热流道系统一般由热喷嘴、分流板、温控箱和附件等几部分组成。配合使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塑胶零件成型,其工作原理是在注射模内装上分流板及热嘴,利用加热和温度控制的原理,使模具的流道部分保持熔融状态,制品的浇口如同直接接触到注塑机的射嘴一样,那么成品在脱模时就不会拖着一条或者多条胶口。一套完整的热流道系统是由平衡式分流板、热嘴、高精度温度控制器组成。伴随着模具行业的发展,热流道系统也日益发展起来。
        温控箱包括主机、电缆、连接器和接线插座等。热流道附件通常包括加热器和热电偶、流道密封圈、接插件及接线盒等。
        塑料温度的控制。在热流道模具应用中塑料温度的控制极为重要。许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加工及产品质量问题直接来源于热流道系统温度控制得不好。如使用热针式浇口方法注射成型时产品浇口质量差问题,多型腔模具中的零件填充时间及质量不一致问题等,如果可能应尽量选择具备多区域分别控温的热流道系统,以增加使用的灵活性及应变能力。 而且,随着目前模具要求变高,对温控要求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在该领域能够投入研发生产的单位并不多,国内还在采用80年代初期从国外进口仿制产品。
        以下此工程就是维控人机界面作为温度记录仪使用的应用案例
二、 结构示意图

三、 触摸屏功能介绍
1. 首先HMI通过人机连接温度多路巡检仪 读取数据
2. 可以制作曲线分别显示P值和V值 还有实时曲线
3. 可以大量存储数据、外界SD卡
4. 可查询数据记录按时间确认查询
5. 智能报警系统 设置报警参数、并且可记录可设置蜂鸣提示
6. 可设置密码锁定功能
四、 图片显示

网友D:
都好久没有新的应用案例了?

网友F:
顶顶,挺喜欢维控的~

网友A:
                                 LEVI777T用于总线型无纸记录仪的典型案例
        维控7寸触摸屏,可以插接大容量存储模块——CF卡,通过485总线可以同时挂接多个数显表或数据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数据可以保存到CF里,保存的数据是通用的格式CSV格式,也可以是加密的格式,数据可以通过U盘将数据导出,并导出到上位机上进行处理。
        维控触摸屏最大可以支持4G的CF卡,可以保存长达5年的数据,此外,在触摸屏里,还可以以报表、曲线等形式进行数据查询。
各通道的数据总揽

                                                                                     棒图画面

网友A:
                            维控人机于经编纺织机应用案例

一、 应用背景
纺织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产品的价值密度相对较低,因此,纺织行业产能的区域分布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劳动力便宜、装备及原辅料能就近采购、接近终端消费市场。中国具备上述所有条件纺织产业发展迅速。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产品生产和输出国,在满足内需外中国还为世界上许多郭家提供纺织产品。 目前纺织机械对于触摸屏需求量巨大。
以下此工程就是人机界面在纺织机械中的应用案例

二、 触摸屏功能介绍
1. 该工程画面简单质朴一目了然。
2. 画面采用弹出试窗口模式
3. 采用了密码锁定功能
三、 图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