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两轴程序

楼主(2011-04-14):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PLC,现在碰到一个项目要用PLC控制两轴,一轴走直线,不同的长度,另一轴要控制不同的角度,请教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谢谢

网友A:
定位指令 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B:
独立的两轴应该不算太难的,你还是先选择了PLC的型号和两轴的型号再具体地问好一些的,这样都不知道怎样回答了。

网友C:
我刚用过三菱PLC控制两个轴的应用,一个伺服来回往复运动,可以设定摆幅和摆速,一个做圆周运动,可以选择圆周运动行走不同的距离,就看你有什么要求了,我的qq429006035

网友D:
无论是直线或是角度,都是转换成对应的脉冲量,用定位指令执行

楼主:
哦,谢谢各位大侠,我是三菱FX1S30MT的。

网友E:
你是同时走吗?同时走有问题

网友F:
用PLSY 或PLSR指令

网友G:
仔细看看三菱的运动控制模块手册就会了

网友H:
大家好!我公司是做plc周边的配线系统的,我们的产品特点是:节省配线工时,电箱美观整洁,调试检查快速,故障排除直观.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www.szslan.com.cn

网友I(2016-07-22):
被藏匿于暗处的"三菱PLC结构化编程手册-FXcpu"----找不到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