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差和电势差的区别

楼主(2011-04-14):
1,请问各位电压差和电势差的区别?我们在工程上一般哪个叫的多?

2, 电压和电压差的区别?

网友A:
电压与电势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的基准不同,当说“某点的电压是XX伏”时,可以理解成是“以大地为零电势的该点的对地电势差的值”

网友A:
所以当说电压时已经暗含了是对以大地为零基准的电势差的意思,而说电势差,那一定要指明是相对于那个点的电势差;而电压差是指不同的电压增量向比较的含义,是以大地为零基准的电势差的差

楼主:
谢谢。但还有点疑问,如果说电势必须要有一个参考零点,那电势差和参考点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吧。例如我们说A点的电势为A值,我们需要知道他对应哪个参考零点。但如果我们说AB两点的电势差是A值,那我们没有必要知道A点和B点对应的参考零点具体是哪一点吧。

网友A:
如果我们说AB两点的电势差是A值,那我们没有必要知道A点和B点对应的参考零点具体是哪一点吧--------是的

网友B:
没有电压差和电势差这么一说。电压就是电压,电势就是电势;电压本身就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方向由高电位指向低电位,譬如说在一个电路中两点之间的电压;而电势一般是指电源内部,电流是从低电位流向高电位,形成的电位差叫电势,方向是从低电位指向高电位,

网友A:
其实电势差的概念肯定是有的,倒是电压差不算是规范的说法,可是实际工程上也听到有人说电压差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个明确的概念

楼主:
肯定有电势差的,初中课本中都将 电压和电势差等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有电势差的,初中课本中都将 电压和电势差等同了

电压就是电势差,电压不叫电压差,电压差的说法不对!

网友D:
电压本身就是一个差,是电位(势)差,电压差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