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将一个触摸屏与多个PLC 进行通讯

楼主(2011-04-14):
我现在有个DOP B05-S100的触摸屏 2个ES2 一个SS  三个PLC  准备和触摸屏走485通讯 除了PLC 里面设置通讯格式和PLC 站好外 号要怎么设置 我单个试的时候多是好的 为什么3个一起的 时候提醒读取

网友A:
分别写上站号,在人机上的按键写上所对应的站号就可以了,如1@M1     2@ M1,

楼主:
设置了  还是不对 郁闷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有搞过,但是听人家说过,通讯站号设置不同就可以!你多试试看,应该不是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