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能否外接蓝牙模块?

楼主(2011-04-14):
用两个蓝牙模块实现电脑和PLC之间的无线通信?可以吗?谁有可用的资料啊?578841358@qq.com

网友A:
可以,有相应的蓝牙模块,在PC和PLC之间相当于透明性质

网友B:
那顺便问下,三菱PLC能外接GPS吗?

万一PLC被盗,还可以用GPS定位找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相应的蓝牙模块,在PC和PLC之间相当于透明性质

详细说说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顺便问下,三菱PLC能外接GPS吗?

万一PLC被盗,还可以用GPS定位找回来

有几个人会去盗PLC啊。通常都是内鬼。PLC很多都是有序列号的,内鬼盗了,很容易查出来的。

网友D:
可以了,天津罗升丰炜PLC就有这个模块VB-BT232_,经由蓝牙传输,达到无线连接的目的,在具有蓝牙的电脑或手机上都可以进行

QQ395895769

网友A:
使用蓝牙几乎只需要设置,购买对应厂家的蓝牙模块,就会提供详细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