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半球阀的知识汇总

楼主(2011-04-14):
偏心半球阀根据球体的结构可分为O 型球阀、V 型球阀和三通球阀等三大类。下面分别介
绍它们的基本性能。 $;HX}GNgMH
A、O 型球阀 x3. Z9+op
一、O 型球阀性能概述 =q kW d8j
1、O 型球阀的主要特点: g > rg w
(1)流体阻力小。球阀一般有缩径、直通两种结构,无论哪种结构,球阀的流阻系数都比
较小。不缩径的球阀为直通球阀,又称为全流量型,其通道直径等于管道内径,阻力损失只
有同等长度管道的磨擦阻力。在所有阀门中,这种球阀的流体阻力最小。减少管路系统的阻
力有两个途径:一是降低流体流速,办法是增大管径和阀门通径,这将会大大增加管路系统
的成本。二是减小阀门的局部阻力,球阀就是最佳选择。增大管径和阀门通径,这将会大大
增加管路系统的成本。二是减小阀门的局部阻力,球阀就是最佳选择。 nPw zJjW^Z
(2)开关迅速、方便。球阀只需转动90 度就完成了全开或全关,因此能快速实现开闭。
TFE?【 z f
(3)密封性好。绝大多数的球阀座都是用聚四乙烯等弹性材料制造,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制
成的密封副,通常称为软密封。软密封有较好的密封性,并对密封表面的粗糙度和加工精度
要求也不很高。 8b`A ,oV `
(4)寿命长。由于聚四氟乙烯(PTFE 或F4)有良好的自润滑性,与球体的磨擦系数小。
由于改进加工工艺降低了球体粗糙度,从而大大提高了球阀的使用寿命。 Yg !0>TR}
(5)可靠性高。这是因为:①球体与阀座一对密封副不会发生擦伤、急剧摩损等故障;②
阀杆改为内装式后,消除了阀杆在流体压力作用下,可能因填料压盖松开飞出的事故隐患;
③采用防静电、耐火结构的球阀,可用于输送石油、天然气、煤气的管线。 P ## A
(6)由于阀体内通道平整光滑,球阀更适用于输送粘性流体、浆液以及固体颗粒。 @Vq s
rj
2、阀内组件简介: #M K1e +&b
(1)密封面材料: }&S!; .|n
常温型温度范围:-20℃~100℃,选用聚四氟乙烯(F4) b YR!kr/DQ
中温型温度范围:120℃~280℃,选用PPL 材料:耐温、耐磨、耐腐蚀、低摩擦系
数。 ,*@
‘ /
高温型温度范围:300℃~425℃,选用金属硬密封材质。 )W qHi<> +
(2)填料: Q3uY9`O y
常温型选用聚四乙烯。 中温、高温型选用石墨成型材料。其它方式:石棉纺织填料、
耐高温碳纤维填料。 \N+`,G JB
(3)阀芯形式:O 形球芯。 O xhC B8
(4)压盖形式:螺栓压紧式。 S@ S M {
(5)联接方式和标准:不同的联接方式符合相关的联接标准。(如法兰、丝扣、GB 标准、
美票、日标等) . k¬ u>Rf
二、O 型调节球阀规格参数 h ?6szEHx
公称通径DN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E 】 mmB8!】
流量系数(Kv) 20 38 72 110 170 215 380 550 890 1400 2000 3580 5650 8100 #,RH}RABws
可调动作范围 0-90°(调节型为10~90°) ( 0 2】({e
允许压差△P 小于公称压力(1.6MPa) RL f: %
泄漏量Q 按API589 标准测试 无泄漏 pw)z :$OvU
环境温度℃ -20℃~80℃ \VU>Ti‘
基本误差 ±2.5% Q,(%XG.Y <
回差 ±2.5% Y
N %I6
死区 1%(注明:0~10%为不可调节关态) v L FbqK*o
可调比 250:1 350:1 L ‘}AKo/
三、具有理想流量特性表 :J【-nx>:
公称通径DN ! 0gVkq`
温度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xt EGmX
50 2 4 9 17 32 60 97 151 215 | X*(7.&)
80 6 11 22 44 83 155 250 389 550 fYr p8S x-
100 9 18 35 71 133 248 398 620 890 w- 2E.U
150 20 40 80 160 300 560 900 1400 2000 $MIzF&/yW
200 36 72 143 286 737 1002 1611 2506 3580 _:@ W:=KDU
250 57 113 226 453 848 1582 2543 3955 5650 m dA#M?
300 81 163 325 651 1220 2278 3660 5695 8100 &‘F@J"ozV
四、可选配执行机构 .‘D7zsf I3
1、电动执行机构:普通型:DYR 系列,QSQ 系列。防爆型:3810 系列,或380V 大功率
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与伺服放大器主要参数,请参照相应说明书。 gL Jb 4 y
2、气动执行机构:GT 型气缸,HES 气缸,AW 系列等。 c Te1!【#P
五、O 型球阀产品系列 -4
`% &Z!
Q41F 普通法兰式球阀 %Ph8= V~ &
公称通径:DN15-200mm;(1/2"~8")。 -!&WDBL(r‘
公称压力:PN1.6、2.5、4.0、6.4、10、16、32MPa 注明:高压阀需定制 >; \M+7【
阀体材质:WCB,ZG1Cr18Ni9Ti,CF8(304).CF3(304L),ZG1Cr18Ni12Mo2Ti,CF8M
(316),CF3M(316L)。 Z7g * :V
连接形式:法兰连接。 M*>#_xN oo
流量特性:线性 " }l¬zbJ:
使用特点:广泛用于温度较高及有粉尘与固体粒的场合。 .1JFCZ#Loo
Q11F 三片式内螺纹球阀 Mi#~smGIk+
公称通径:DN15-100mm。 A*!O542 {.
公称压力:PN1.6、2.5、4.0、6.4MPa。 hE nK DV
阀体材质:WCB,ZG1Cr18Ni9Ti,CF8(304).CF3(304L),ZG1Cr18Ni12Mo2Ti,CF8M
(316),CF3M(316L)。 zuV#_?V;e
连接形式:内螺连接。 qWP j【i
流量特性:线性 h$6I‘ hNK
使用特点:适用于口径需螺纹连接的场合,维修方便。 U %4X> kd
Q71F 超短型球阀 }&O F ? i5
公称通径:DN15-150mm。 d L6 `o
公称压力:PN1.6、2.5MPa。 ? `^ U klN
阀体材质:WCB,ZG1Cr18Ni9Ti,CF8(304).CF3(304L),ZG1Cr18Ni12Mo2Ti,CF8M
(316),CF3M(316L)。 _ Iv p`GdB
连接形式:对夹式阀体。 :/ n`r h
流量特性:线性 :H ‘%5@-¬#
使用特点:适用于要求安装紧凑的场合。 ) jA¬EPuqL
Q47 型固定式球阀 _ f{ogx3~X
公称通径:DN15-800mm。 NcX i7 I)
公称压力:PN1.6、2.5、4.0、6.4、100MPa。 n gBQ1wNvi
阀体材质:WCB,ZG1Cr18Ni9Ti,CF8(304).CF3(304L),ZG1Cr18Ni12Mo2Ti,CF8M
(316),CF3M(316L)。 dh 【HJ)2
连接形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