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M-P8B A54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14):
机台报警,驱动器异常,MR-J2M-P8B interface unit上误代码为A54,伺服控制器MR-J2M-10DU,电机型号是HC-MFS13G1(带减速机),检查发现电机卡死,拆开更换坏掉的轴承后装上试机仍然报A54,换伺服控制器MR-J2M-10DU故障依旧,换电机HC-MFS13(不带减速机)动作正常。

说明书上A54报警的名称是Drive unit alarm,原因是The alarm was generated in the one drive unit or more set up in the base unit.我想知道电机三相阻值正常,现在用手转动灵活,编码器也有数值变化,电机究竟是哪部分损坏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

网友A:
也就是带减速机会出问题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也就是带减速机会出问题的么?

不是的,用电机HC-MFS13带减速机和机械没问题。电机HC-MFS13G1不带减速机也报警,它们不带减速机是一样的规格,可以互换。

楼主:
请有经验的大侠给介绍一下,是不是换轴承后还要对原点,怎么对原点?

网友B:
应该是需要对芯的吧!工控网上有篇讲伺服电机对芯的文章,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需要对芯的吧!工控网上有篇讲伺服电机对芯的文章,你查一下。

谢谢小麻籽,请给个链接!

网友C: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业维修销售三菱,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QQ:307717125电话:13790524166联系人:黄先生

网友D(2012-07-30):
电机坏了吗?我也遇到这样子 的问题,还没有搞定啦。

网友E:
电机错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机坏了吗?我也遇到这样子 的问题,还没有搞定啦。

是电机坏了,要对芯,公司也没打算找人修,买了个新电机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