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定时器测试

楼主(2011-04-14):
以下图片中的程序测试100毫秒分辨率定时器T37的运行,时序图表明在有意把I0.0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用循环指令把扫描周期拉长到200毫秒后它仍能准确计时,这个和OMRON CPM1A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A:
楼主是在比较各PLC优异性了。

网友B:
难得多种PLC都精通的人才。

楼主:
楼上过奖了,我也就只接触过微型的PLC,但试图通过比较了解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说时间的测量,这些共通的东西是核心但也被大家忽视甚至误解曲解,我贴这些贴子并不表明我就清楚这些东西而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来共同研究一下.下面的连接是OMRON CPM1A的定时器测试,看看吧,但愿能抛砖引玉.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4/2011040716235300001-1.shtml

网友C:
看了你留下的网页连接看了一下  看来  S7 200定时 与OMRON CPM1A  计时的确有差别~!我本人感觉或许PLC内部的时钟芯片和PLC自身的扫描速度不同吧~!而造成的计数误差吧~!个人见解~!望大家给各自的看法~!与大家分享技术的经验!谢谢!

楼主:
回楼上:是因为这两种PLC内部的定时器运行机制完全不同造成的,不能简单的说是误差.

网友D:
楼主能否更具体点呢,

楼主(2011-05-21):
S7 200内部的不同分辨率定时器运行机制也不同

楼主(2017-04-28):
手头有了个FX1S-14MT的PLC实物,上机做了个类似的实验发现它与200的有些相似

D8010为当前扫描时间,单位0.1毫秒,D13调节X0接通上沿那一扫描周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