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师傅您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关于电机星三角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用星三角电路控制一台电机时,我们知道从电机出来的6根线接到接触器上会存在几种不同的接法,在确定星形接法和三角接法都正确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星形接法电机启动正常而延时结束后切换至三角接法时电机的转向却与星形接法相反。 我翻阅了这段时间学习的书籍,还是想不明白,可能是走向死胡同了.

网友A:
三角形接法时相序反了,电机出厂时端子已经排列好了啊,就是那个连片星接时横向连接,角接时纵向连接接,就不会错了

网友B:
在星三角启动的电路中应该是没有连接片了!星型启动时的动转方向和跳转三角运行后的方向应该不会相反的

网友C:
星接转角接的时候,角接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的转动方向是相同的,和星接的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转换的瞬间电流的大小不一样。

具体哪个方式好,脚盆国某公司曾经有过研究,本论坛的老帖子也曾有理论解释过这个问题。但均无试验证明。具体见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6/2008060317211900001-1.shtml

网友D:
你用万用表量下    六个端子是   U  V  W                               W 1    U1     V  1

网友E:
电源 上面下面都接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用万用表量下    六个端子是   U  V  W                               W 1    U1     V  1

△接触器两端应该是这样的:U1---W2;  V1--U2;  W1--V2或者:U1--V2;  V1--W2;  W1--U2

网友G:
我刚帮人做的一个星三角启动,加正反转的

网友H:
还真没想那么多,个人观点现在想不明白,就别想了,以后会想清楚的。

鼠笼三相异步电机,不管极数,按最少两极算,对外算3个线圈算,6个抽头。

三角接法 线圈首尾相连。星接法,首或尾连接,只要接线正确,才能形成三相旋转磁场。

在星形接法和三角接法都正确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相序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