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 PLC与ATV 71变频器的canopen PDO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15):
导入TEATV7111E.eds,配置好所需通信点,仅需要由ATV71传送给TWIDO,不需要由TWIDO给出控制,所以只用到PDO。

采用赋值指令,但在动态数据表中显示PDO通信点均为0,CANopen主站模块指示灯固定常亮(总线处于开-无错误)状态,是不是因为需要激活总线,使指示灯闪烁(总线开始运行-启动状态)?是否需要编程?最好能给出具体程序,并且不论ATV71或者PLC谁先重启均能恢复通信,谢谢啦!

网友A:
需要激活总线,使指示灯闪烁,同时也需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激活总线,使指示灯闪烁,同时也需要编程。

谢谢指点,明白啦,能不能给个实例参考一下呢?

网友B:
我用的是ATV312与pruim CAN通讯,在Scyon里组态好从站的变频器,我开始用的PDO6,发现根本通不上,后来改用PDO1才可以通上,但是给定转速之后,反馈的转速无法读上来,后来只能SDO一起用上才完全实现控制和显示。

楼主(2011-05-19):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TV312与pruim CAN通讯,在Scyon里组态好从站的变频器,我开始用的PDO6,发现根本通不上,后来改用PDO1才可以通上,但是给定转速之后,反馈的转速无法读上来,后来只能SDO一起用上才完全实现控制和显示。

谢谢,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数据通信不上来,包括PDO和SDO都不行,请问你的通信线是自己做的吗?怎么做,我怀疑是通信线没接对!

主模块TWD NCO1M的串口又经过了一个小模块,里面有CH1 CL1 CG1 V+1      CH2 CL2 CG2 V+2,共8个接线端子,目前接的是CH1 CL1 CG1,对应变频器Canopen上的RJ45接口的1、2、3。

楼主:
终于搞通了。CAN_CMD命令中  节点号  设置为主模块号了,汗!似乎PDO不好用,PLC接收不到,改用SDO实现的。

楼主:
以CAN_CMD说明为例,最终在调试时发现,其实读取并存放的只有“数据1”,而“数据2”是空的,也就是说只能读取该子索引起的2个“字节”的数据,而不是2个“字”,跟有些书籍的说明有出入。请务必注意。
另外PDO没实现,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21-01-09):
学习了,没有大神带就是要走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