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接触器不受控!!!

楼主(2011-04-15):
小弟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目前在调试一套电气系统,由现场和PLC控制组成,现PLC系统未送电,由现场操作箱启动任何一台电机,其他电机的接触器也同时吸合(现场操作箱独立,所有设备分布在不同的低压柜且其他设备电源已经断开,理论上其他设备控制系统已经不可能形成回路)。实在搞不明白其他接触器线圈的电是从哪里来的了!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接错线了!!!这种事还用求助??

网友B:
是的啊!肯定是把线圈的线接上了啊!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观点。查线吧。我们的控制柜在开始调试时还出现过柜盘底板待48VDC电的情况呢,为此盘柜供货商在现场查了半个多月,几乎重新配了一遍控制盘柜。

网友D:
不要心急,耐心的查线,肯定是线的问题。

网友E:
一定是接错线了,测测电压,看是从哪路串过去的电压。

网友F:
串电源接线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要心急,耐心的查线,肯定是线的问题。

网友H:
这是你自己电路出的错,只有你自己解决,要么把图发出来,别人才有可能帮你!

网友I:
这种情况发图来也不一定解决问题,还牵扯到现场接线的情况呢

网友J:
找一把斧头将所有电线砍了再接

网友K:
仔细检查看哪个地方接错了。

网友L:
会不会是380V和220V混接了,以前碰到过一次,因为混接,很多接触器会乱跳

网友M:
首先,不论这套设备是干嘛用的,原理你明不明白?如果实际运行中不应出现你所说的情况,有可能是接触器线圈串联引起的。亦可以启动其他电动机,观察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就应当是接触器线圈串联引起的。如果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你就要查你所说的这一回路的出线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处理;在没有把我的情况下,不得私自改线试电,假如改线试电后无效,应及时恢复原始状态。

网友N:
PLC是否有短路的现象??如PLC内没有短路,那就是哥们你人品问题啦!!

网友O:
你先确认一下你的设备是不是有连锁和解锁功能(一般生产线有),如果有那可能不奇怪咯,

如果有连锁你可以打到解锁位置单独调试。

如果没有,那确实不好解释。

网友P:
问题太间单了,仔细检查控制回路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Q:
顺着不应该带电的线,现在带电,顺线找吧,总能找到

网友R:
一组一组的断开交流接触器,看看是从那一组串进来的电。很快就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