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DKC01.3伺服上电报警C2启动又报警F82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5):
请教高手,力士乐DKC01.3伺服上电报警C2启动又报警F822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1-07-20):
编码器错误......

网友B:
电机编码器坏了, keyhow@126.com, http://www.key-how.com

网友C(2011-08-20):
电机编码器坏了。有需要联系QQ168494322

网友D:
1,编码器电缆中有断线等问题

2编码器电缆屏蔽不好,有电磁干扰

3编码器故障

前两者的几率最高

网友E:
编码器故障.不过具体要看是使用的哪种伺服电机?

是MKD系列的或是MHD系列的马达?

网友F(2013-07-27):
回收力士乐 西门子设备

网友G(2014-04-03):
编码器坏的可能性问题比较大  我们专业维修欧 美的马达和驱动器有需要可以联系18767368313

http://ok0328.1688.com

网友H:
上海力士乐电控服务电话:1822199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