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力士乐DKC01.3伺服上电报警C2启动又报警F82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5):
力士乐DKC01.3伺服上电报警C2启动又报警F822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编码器坏了!QQ168494322

网友B:
是你的驱动器坏了,烟台双和电气 专业从事力士乐产品销售及售后维修

www.esin-china.com

网友C(2011-05-21):
F822代码意思是编码器信号弱, 可能有3种原因  1 电机编码器坏了, 2 反馈电缆受到干扰或坏了, 3 DKC01.3 X4或X8 口坏了。
具体可联系 keyhow@126.com,上海齐浩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D(2011-08-26):
编码器参数丢失也有可能

网友E(2012-09-03):
现在回答问题的人怎么都喜欢扯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