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输入与温控表

楼主(2011-04-15):
公司之前做了一个磨机系统。设计的是用热电阻进温控表,变送成4--2MA信号进PLC。PLC处理信号后传输给中控室。本来温控表应该选择变送型的。但现在仪表选成了PID控制型的。除了更换仪表,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这个直接选用个RTD型号的卡件就行,把二次表省去,即可节约资金,有减少了中间环节的装换,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我现场还要上下限报警的,。所以才装温控表。

网友B:
不理解这个有什么问题。。。不是蛮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这个有什么问题。。。不是蛮好的么?

我要的是变送型的温控表。但之前买成了PID控制型的。现在柜子也发到现场了。除了换表不知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C:
关注一下 ,这个问题

网友C:
可不可以加一个动态的设定值 不做PID整定,让现场值做设定值 不知道行不行 能不能行得通啊

网友C:
仪表输出是不是可以选择测量值啊

网友D:
是的,设置下就好了你要控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加一个动态的设定值 不做PID整定,让现场值做设定值 不知道行不行 能不能行得通啊

我不知道你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的表的输出不能选择测量值。很笨的表。

网友C:
对:lianglong0612 关于引用xiaogang0000 的回复内容:可不可以加一个动态的设定值 不做PID整定,让现场值做设定值 不知道行不行 能不能行得通啊

我不知道你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的表的输出不能选择测量值。很笨的表。

内容的回复:

只是说说想法 嘿嘿  我也没有甚么好的办法

网友E:
我觉得没的好多问题的锕。你就是要个4-20mA信号啊。PID表好像可以吧。

网友F:
10通道模拟量电压电流热电偶全能采集模块Modbus RTU通讯可替代研华

【img】http://img03.taobaocdn.com/imgextra/i3/680643545/T2XfBFXXtaXXXXXXXX_!!680643545.jpg【/img】

产品基本特性

外形尺寸(W X H X D) 【mm】115x90x40

模块供电电压 24 VDC(12V~30V范围)

隔离方式
供电输入与模拟量采集通道之间隔离
模拟量采集与RS485通讯之间隔离
供电输入与RS485通讯之间隔离
继电器输出与模块供电之间隔离

通讯接口 协议支持
MODBUS-RTU(9600 19200 38400波特率)
默认9600波特率 ID 15(K10为ON状态)
通讯接口 RS485

采集范围
+-80mv(15位分辨率+-16777)
+-10V(16位分辨率)
+-5V(16位分辨率)
+-20mA(16位分辨率)

热电偶类型:
S(-50-+1760℃ 16位分辨率 +-0.1℃)
R(-50-+1760℃ 16位分辨率 +-0.1℃)
B(0-+1820℃ 16位分辨率 +-0.1℃)
K(-270-+1370℃ 16位分辨率 +-0.1℃)
N(-270-+1300℃ 16位分辨率 +-0.1℃)
E(-270-+1000℃ 16位分辨率 +-0.1℃)
J(-210-+1200℃ 16位分辨率 +-0.1℃)
T(-270-+400℃ 16位分辨率 +-0.1℃)

抗干扰
共模干扰UCM <60 VAC/75 VDC> 100 dB
串模干扰干扰峰值<输入范围的额定值> 90 dB
输入间的串扰> 100 dB
输入阻抗
+-80mv及各类热电偶量程>=220KΩ
+-10V量程>=200KΩ
+-5V量程>=100KΩ
+-20mA<=6.5Ω
采集速度
单通道<=100ms
10通道<=1S

模拟量采集端口保护特性
输入端过流保护启动电流50mA
最大承受电压30V

1、量程开关设置
采集量程
K1K2K3K4K5K6K7K8K9
mV 001000000
+-10V 010101000
+-5V 100100100
+-20mA 001011100
S 001000010
R 001001010
B 001000110
K 001000111
N 001000001
E 001001001
J 001000101
T 001001101
2、模块采集范围

采集量程
+-80mV -16777-+16777
+-10V -32768-+32767
+-5V -32768-+32767
+-20mA -32768-+32767
S -50-+1760℃
R -50-+1760℃
B 0-+1820℃
K -270-+1370
N -270-+1300℃
E -270-+1000
J -210-+1200
T -270-+400

3、通讯接口及用户通讯设置
A:RS485 A线
B:RS485 B线
EG:地线或模块供电电源负端
K10=ON
9600 8 N 1 Modbus slave id=15
K10=OFF
依据用户上位机设置而定

【img】http://img01.taobaocdn.com/imgextra/i1/680643545/T26LlFXgdaXXXXXXXX_!!680643545.jpg【/img】

4、Modbus访问地址表
Modbus地址
0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1
1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2
2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3
3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4
4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5
5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6
6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7
7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8
8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9
9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10
模块内部温度值存放地址30041

【img】http://img01.taobaocdn.com/imgextra/i1/680643545/T2eLBFXa0aXXXXXXXX_!!680643545.jpg【/img】

销售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621691386
售价450元 Email:uni.control.service@gmail.com

网友G:
1、现场RTD信号到PLC

2、PLC根据输入变送输出4-20ma给现场的PID

跟你最初的想法换个次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