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 光纤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有5套200PLC,用485通讯连接,采集数据到中控室WINCC,由于距离比较远,采用光纤通讯,考虑成本问题,想采用485光电猫,理论上来说,485光电猫是对整个数据打包发送传输的,只是通讯介质的转换,但是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试验,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因为200PLC的PPI协议代码没有对外公开,里面有个握手,现在没有条件做这方面的试验,不知道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问题补充,客户要求用485通讯

网友A:
我用过MPI的,用光端机转的没有问题。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你是用EM277+光端机是吗,我的意思是上位机+485光电猫+PLC之中方法直接通讯,这种可以吗

楼主:
理论上来说,这种方案是行的通的,但是实际效果最好还是试验一下,使用有的485光电猫最好有应用案例的

网友B:
我刚做过,可以实现的。EM277+485数据光端机+S7-200 PC Access来实现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profinet模块呢?非要用em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