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楼主(2011-04-15):
如何用一个按钮来实现对一台电机的单向运行和停止,请高手指教。急用。

网友A:
不要用复位型的按钮就OK了,

网友B:
按钮都有常开和常闭两组触头,用按钮对接触器的线圈回路形成自锁就行了

网友C:
需要用到一个带4个触点的中继和接触器线圈的常开和常闭触点。 首先按钮的常开点接中继的线圈点 第二 中继的一个常开点串接触器线圈的常闭点 第三 中继的另一个常闭点接接触器线圈的常开点 再把上面的第二和第三并起来接接触器的线圈点 可以达到按钮按一次电机启动 再按一次电机停止的效果。

网友D:
请见下图:用一个小型通电延时型定器 J0,一个交流接触器 Z1,一个按钮即K1,可实现控制电机单方相启动与停止,

          注意:定时器预置延时时间要 > 2~4 秒,要大于按钮按下的时间 (按钮时间< 1秒为好)。

网友E:
不要用复位型的按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