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风机该如何控制最简单

楼主(2011-04-15):
如图有8台小的风机连到一台大风机,要怎么控制这台大风机的频率,使开一台小风机的时候大风机变频为15HZ,开二台的时候为20HZ,

开3台时为25HZ,全开的时候为50HZ。不想用PLC,1号风机到8号风机有100米左右,请教下各位高手有没有过类的工程。

楼主:
8台小风机也都是变频控制的,变频器用的是富士的,大风机变频也买好了。四方E380的

楼主:
这几天就要接线开始投入使用了,还没想好要怎么控制

网友A:
把大风机变频器上那个手动调节的旋钮里面的电阻拆下来(电容的也拆下来),看看从最小到最大是多少·欧,然后,平均分到八份。找八只合适的电阻串起来。下面的你想好了。

网友B:
用PLC最方便,如果用继电器逻辑组合,恐怕价格最终也相当于PLC 了。用PLC编一个译码器程序,变频器选择端子恒速给定,又简单又可靠,是工程项目的最佳方案了。

网友C:
可以采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在将每台小电机的一个数字量输出点连接至大电机对应的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点上。例如采用变频器上的DI1,DI2,DI3,DI4做多段速选择逻辑。在每一个段中定义不同的频率即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最简单,多段速。

楼主:
多段速好像没有8个段速吧

网友E: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8段调速功能的,四方E380变频器也有这个功能的,小风机不用管频率高低,只要一起动就把运行信号送给大风机就行。

网友F:
多段速不能直接实现顶楼的功能的

难点是如何实现开任意一个小风机,大风机15HZ,开任意两个小风机,大风机为20HZ。

网友G:
楼主:如不想用PLC,可以用8个电阻,3个小型直流继电器及一个8组互锁琴键开关,构成下图电路,去接变频器的电压调整端:

         琴键开关控制J0、J1、J2的控制原理图为:
        其K0挡为空,即按下K0,J0、J1、J2皆不通电,输出电压为3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15Hz。按下K1,J0通电,J1、J2不通电,输出电压为4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0Hz。 按下K2,J2通电,J0、J2不通电,输出电压为5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按下K3,J0、J1通电,J2不通电,输出电压为6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30Hz。 按下K4,J0、J1不通电,J2通电,输出电压为7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35Hz。按下K5,J0、J2通电,J1不通电,输出电压为8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0Hz。按下K6,J1、J2通电,J0通电,输出电压为9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5Hz。按下K7,J0、J1、J2 都通电,输出电压为10V,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0Hz。

网友H:
每台小的变频器的都有一个频率到达信号,用它作为大变频器的多段转速控制,即可实现。

这也是最简洁的实现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多段速。

网友J:
用7只阻值相同电阻串联,7只串接时15HZ。开第二台时用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短接第一只电阻时频率20HZ。以此类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7只阻值相同电阻串联,7只串接时15HZ。开第二台时用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短接第一只电阻时频率20HZ。以此类推。

1、由于频率与电阻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关系,这样做的缺点是,大风机的频率会偏离要求值,而且是死的,不能调节!

2、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使大风机工作在需要的频率上。

楼主:
就算用多段速也要用PLC吧,没PLC用多段速也很麻烦,因为不是每次从第一台到第二台的启动,都是乱启动的,假如有时只启动6号7号呢?

楼主:
谢谢10楼的朋友给的图,不过那个要从1到8号顺序启停

网友K:
其实用PLC控制是最简单的方案,不过,如果楼主坚持不用PLC,相比之下,串联电阻也未尝不可,将下图两端连接到变频的模拟接口,就可得到与楼主一样的要求。

以下继电器并非额外增加,是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取用变频运行时,发出输出信号。

楼主:
就像 电工九段 说的那样

难点是如何实现开任意一个小风机,大风机15HZ,开任意两个小风机,大风机为20HZ。

楼主:
看来只能用PLC了,不过E380的端子功能只能输入4个段速,PLC用什么输段速到变频器呢?用胁冲信号输入端0~50KHz好不好用?我当然知道用485与变频器通讯最好,不过那样我就不会编程了。

网友K:
以上继电器全部接通,其电阻阻值=0,继电器全部断开,其电阻值=10K。

当然,为了大风机的速度可调,使其初速度在20HZ,或者是25HZ,也可在以上8个电阻的一端再串联一可调电阻。

楼主:
楼上的方法我刚才想了下,好像行不通

网友L:
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多方便啊,何必那样兜圈子呢

网友K:
怎么不行,下图中的+10V、GND、AI1一共3个模拟输入接口,将以上8个电阻的两端接到+10V,AI1,

同时在AI1再连接一电阻(0.5K)到GND,这样一来,继电器全部接通,AI1与GND的电压=10V,

继电器全部断开,AI1与GND的电压=0V。

网友K:
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确实是方便,但变频仅有4个多段速输入接口,而小变频器却有8台,8个信号怎么接到4个接口上?

除非外加继电器,将8个信号进行逻辑处理,但这样一来,反而又变复杂了。

楼主:
E380没有上面的那些功能

网友M:
yjig说的可行,十伏经过八个电阻,最后经过0.5千欧电阻对地,电压几乎为零了,是个线性关系

楼主:
怎么不行,下图中的+10V、GND、AI1一共3个模拟输入接口,将以上8个电阻的两端接到+10V,AI1,

同时在AI1再连接一电阻(0.5K)到GND,这样一来,继电器全部接通,AI1与GND的电压=10V,

继电器全部断开,AI1与GND的电压=0V。

这样做的话假设只开1个风机的话,电阻就是8.755K+0.5K=9.25K,AI1与GND的电压10V*(0.5/9.25)=0.5V
假设只开4个风机的话,电阻就是5K+0.5K,AI1与GND的电压10V*(0.5/5.5)=0.9V

假设开8个风机的话,电阻就是0K+0.5K=0.5K,AI1与GND的电压10*(0.5/0.5)=10V

继电器全部断开,AI1与GND的电压10K+0.5K=10.5K,AI1与GND的电压10*(0.5/10.5)=0.48V

除非不用变频器里的+10V,去做个恒流源

网友K:
只要以上的线性比例关系成立,至于是否10V,这到没什么关系,完全可以串联一可变电阻进行调节,使其线性关系满足。

楼主:
除非不用变频器里的+10V,去做个恒流源 ,电阻的阻值变了,电流也变了,电流变了就不会有线性关系了

网友K:
变频器的模拟输入有两种,一种是电压,另一种是电流,你干吗非要扯上电流,难道电压输入就不行?

网友K:
其实线性电压比例关系,也可利用以下方式调节:

网友N:
yjig的方法毫无疑问的。支持。

假如当中有一些技术问题阻碍的话,例如线性度,最大给定最小给定等。建议自己解决。

我觉得已经说明得够可以理解的了。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N:

yjig的方法毫无疑问的。支持。

假如当中有一些技术问题阻碍的话,例如线性度,最大给定最小给定等。建议自己解决。

我觉得已经说明得够可以理解的了。思路就是这样。

 这可能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啦,启停任何一台或多台小风机,都会改变大风机变频器频率,

但串联电阻的阻值要通过试验确定,以符合频率要求。

网友O:
我当然知道用485与变频器通讯最好,不过那样我就不会编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确实是方便,但变频仅有4个多段速输入接口,而小变频器却有8台,8个信号怎么接到4个接口上?……

1、变频器的多段速,是用3个(或4个)开关量组合输入分别控制多段速的;
2、例如:k1、k2、k3为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则
                 k1     k2     k3
1段速        1       1       1
2段速        0       0       1
3段速        0       1       0
4段速        0       1       1
5段速        1       0       0
6段速        1       0       1
7段速        1       1       0
8段速        0       0       0
3、用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4、启动小风机,小风机启动大风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 这可能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啦,启停任何一台或多台小风机,都会改变大风机变频器频率,……

这个控制逻辑方式,只能启停任何一台小风机,不能同时启停多台小风机!

网友G:
     9楼出的电路没有理解好楼主的要求:“停任何一台或多台小风机,都会改变大风机变频器频率”,现再出一个方案供你参考。见下图:

        这是用电子线路实现的:选用5个双运算放大器(LM358)或3个4运放(LM324)、一个带温度补偿的6V稳压管(老型号:2DW7B)、9个PNP型晶体管(9012)及多个电阻(3K、1.5K、1K欧各一个,6K欧8个),组成9个恒流源电路,图中最左侧的(R2=3K的)为输出 2 ma 电流源,受K1--K8 8个开关控制。其余带有棕色方块标有1、2、3。。8的8个虚线框表示结构同棕色方块1一样的8的电流源,其输出电路都=1ma,分别受K1--K8 单独控制。

        电路原理:K1--K8 分别为8个小风机的控制开关,当都处于断开状态时,9个电流源接皆断开,R4的电压=0V,当按下一个开关(如K2),使最左测的2ma电流源输出,棕色方块2的1ma电流源也导通,这样流过R4的电流=2+1=3ma,使R4产生3V电压,故变频器输出为15hz电流给大风机。当按下2个开关(如K1、K5),使最左测的2ma电流源输出,棕色方块1与棕色方块5的1ma电流源也导通,这样流过R4的电流=2+1+1=4ma,使R4产生4V电压,故变频器输出为20hz电流给大风机。。。从而达到按N个开关,就会在R4产生(2+N)V 的电压,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 5*(2+N)赫兹的电流。

        如控制频率要求不高,上图中的运算放大器可不要,直接将各个晶体管的基极连在一起接在稳压管与R1的连接处,考虑发射结的电压降,其R2=2.3K,R3=5.3K(调试时调整,或改为微调电阻)。

       电子元件很便宜,加上印刷板,总共用费在30元钱左右。

网友P:
支持yjig做法,好象电视机上的按键电路也是这样给个电压再通过检测电压判断是哪个按钮按下去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变频器的多段速,是用3个(或4个)开关量组合输入分别控制多段速的;
2、例如:k1、k2、k3为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则
                 k1     k2     k3
1段速        1       1       1
2段速        0       0       1
3段速        0       1       0
4段速        0       1       1
5段速        1       0       0
6段速        1       0       1
7段速        1       1       0
8段速        0       0       0
3、用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4、启动小风机,小风机启动大风机;

除非外加继电器,将8个风机信号进行逻辑处理,定义成3个输出,并接入到变频的多速接口。

其实本人在24层已经作了说明,但这样一来,反而又变复杂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3、用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按你所述,变频的多速端子有3个,接口编号为DI1、DI2、DI3、

8个小变频输出继电器编号为:K1、K2、K3、K4、K5、K6、K7、K8

请将“K1、K2、K3、K4、K5、K6、K7、K8 ”接入到“DI1、DI2、DI3、 ”

怎么接,给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K:
刘大学士:怎么接,给各位示范指导一下。

网友K:
刘大学士:怎么接,给各位示范指导一下

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网友K:
谦虚?保守?还是无法实现?

给个回复!

楼主:
先谢谢yjigj师傅的指点,可能由于我的能力有限,我觉得就算重新定义模拟量与频率对应关系,也不会得到理想的装态。只有wyb2866255 先生的方法可能实现。可是本人是个水货电工还没自己做过印刷板。总之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本人决定还是去买PLC算了,

不知有没有输入16个点,输入只要2个点,Y0 Y1都有脉冲输出功能的PLC,我这正好有两个同样的第统,一共只有16个输入点,我想输出就用Y0  Y1   直接连到E380的PLS端,用脉冲串来调节频率。这样的PLC不知道大概要多少钱

用多段速不用PLC的话那就会用很多的继电器,况且E380根本就没那些功能,yjig先生就不要为难刘老师了

网友K:
谢谢楼主的理解。

如果用PLC控制,你说的脉冲串来调节频率是一办法。

也可用20点的PLC,即12进8出的,采用多段速度控制,8个小风机的运行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端,经过PLC处理后,输出4个点到变频,这4个点分别代表1(Y0)、2(Y1)、4(Y2)、8(Y3)台泵运行信号。如果有5台泵运行,也就是Y0与Y2闭合。

以上方案,供你选择,自己看着办。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谦虚?保守?还是无法实现?

给个回复!

无法实现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K:
你自己出的题目,当然由你来回答,按你所述:

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怎么接,给各位示范指导一下。

网友K:
不得不十分佩服刘志斌,其实本人确实不愿打口水仗,可刘就有这本事,你不愿意,引用你的发言,纠正你所谓的错误,硬把你拖进来。

佩服!佩服!建议论坛应好好的给予奖励!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按你所述,变频的多速端子有3个,接口编号为DI1、DI2、DI3、

8个小变频输出继电器编号为:K1、K2、K3、K4、K5、K6、K7、K8

请将“K1、K2、K3、K4、K5、K6、K7、K8 ”接入到“DI1、DI2、DI3、 ”

怎么接,给各位指导一下:

1、你给的是错误的不能接;

2、我给的和你不一样,你别那么小聪明!

网友K:
行,按你所说,就是能接,怎么接?

给示范一下。

网友I:
3、把你的改一下:

变频的多速端子有3个,接口编号为DI1、DI2、DI3、 8个小变频输出继电器编号为:3K1、K2、K3、2K4、K5、2K6、2K7、K8

网友I:
你说为什么不能接?

网友K:
别说空话,来点实在的,按你自己给的条件,给示范一下。

网友I:
我要接出来呢?

网友K:
既然你给予反驳,说能接,那就给示范一下。

网友I:
你说不能接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既然你给予反驳,说能接,那就给示范一下。

是你反驳还是我反驳?

网友I:
还是想好了再来反驳?

网友K:
以下是你的发言,

“3、用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注意,是自身的继电器(并非外加)。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以下是你的发言,

“3、用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注意,是自身的继电器(并非外加)。

那个说是外加的?

网友K:
说那么多废话干吗,按你给定的条件,把他接上去不就行了,来吧,别客气。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说那么多废话干吗,按你给定的条件,把他接上去不就行了,来吧,别客气。

你说不能接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K:
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确实是方便,但变频仅有4个多段速输入接口,而小变频器却有8台,8个信号怎么接到4个接口上?
除非外加继电器,将8个信号进行逻辑处理(使其变成4个输出信号,再接到变频的4个多速端子上),但这样一来,反而又变复杂了。

以上是本人在24层的发言,也就是接不上的理由。

既然你说“3、用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那就按楼主规定的要求,按你给定的条件,开始吧,别那么害羞,大方点!

网友G:
楼主:用电路板比用PLC做价钱要便宜的多,而且也省事的多,稳定可靠。如你不会画印刷板,我可以帮你,该电路如对频率要求不高,可省掉5个运放块,不仅更便宜,而且印刷板的面积也更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确实是方便,但变频仅有4个多段速输入接口,而小变频器却有8台,8个信号怎么接到4个接口上?
……

如果一个电机,需要8个地方控制,请问多地按钮能不能接上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将8个信号进行逻辑处理(使其变成4个输出信号,再接到变频的4个多速端子上),但这样一来,反而又变复杂了。

……

1、是变复杂了,还是不能接?

2、复杂什么了?逻辑处理是大变频器已有的,你只需要将小变频器的输出开关信号接上去!

网友I:
3、根据逻辑的需要,一个小变频器最多输出3个开关信号,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I:
3、根据逻辑的需要,一个小变频器最多输出3个开关信号,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

你先查查3.7KW变频有几个输出继电器,然后再说1个、2个、3个继电器。

网友K:
刘大学士,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显摆自己,千万不要错过哦,还是接吧!

网友I:
引用yjig 的回复内容

……你先查查3.7KW变频有几个输出继电器,然后再说1个、2个、3个继电器。

“3.7KW变频有几个输出继电器”,是输出继电器不够,还是不能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显摆自己,……

1、这就是你的心理缺陷,所以一说话就叫人感到你讨厌,既就是你有天大的本事!

2、你还想怎么显摆,尽管显摆,你不能让我不发言;

网友I:
3、这个网站,不怕你显摆,怕的是你不显摆,或者显摆不了!

网友K:
说的太对了,一说话就叫人感到你讨厌,看看别人是怎么评价的,要不要引用过来?

闲话少说,按楼主规定的要求,按你给定条件,接上去,不就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说的太对了,一说话就叫人感到你讨厌,看看别人是怎么评价的,要不要引用过来?

闲话少说,按楼主规定的要求,按你给定条件,接上去,不就完了。

已经说的够清楚得了,只是你太愚笨,又小聪明,大呼小叫的不知你能上天!

网友K:
别人都愚笨,就你聪明,是你先大呼小叫,又是引用,又是指正,确实辛苦了。

聪明的刘,既然你说了,“3、用小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3k01、k02、k03、2k04、k05、2k06、2k07、k08 分别与大变频器多段速输入接口相连;”

那就按楼主规定的要求,按你给定的条件,开始吧,别那么害羞,大方点!

网友Q:
最可靠的方法是用小风机变频的多功能输出端给大风机的变频器,大风机变频器用多段速功能,简单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