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与S-200的modbus通信,大家来纠错

楼主(2011-04-15):
触摸屏MT506MV与S7-200的modbus通信
硬件连接:
S7-200的PORT0 9针D口 MT506MV的PLC485 9针D口
                 8                                             1
                 3                                             2
                 5                                             5
S7-200 CPU226的主机,程序设置如下:已加入modbus协议的库函数如下图所示

编写PLC侧的程序如下

触摸屏的软件设计,使用软件为EasyManager编程软件。系统参数设置如下:

设置的软件界面如下所示

SB_0的设置如下:

完成软件编写后,下载到相应的设备中。
触摸屏提示:PLC no response
麻烦帮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设置库存储区分配 如下所示

网友A:
您在程序中设置的1X1对应的是西门子PLC那边的I0.0,西门子的I是外部输入节点,我们屏只做显示不做更改状态,您换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按照这样设置来试下。

网友B:
在最后的那张图中,1x应改为0x,使用S7-200的Q输出映像地址,例如Q3.0, 设备地址就是25.

网友C: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