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报oc1

楼主(2011-04-15):
我有一台三菱f700变频器,30kw的,一启动就报oc1,但是带小电机又能正常工作,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参数的电流等级或者电流检测电路的等级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B:
如果设置没问题 那就是变频器本身故障 需要修理

网友C:
估计是电机参数设置问题,类似的问题多了,我们这里有过类似文章http://ynpax.com/cn/news/index.asp,不知道对你有用不,如果近的话免费给你做个测试就清楚了。

网友D:
已启动就报OC1,加速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