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问题

楼主(2011-04-15):
B2系列与AB系列有哪些区别,在选型上需注意些什么。

网友A:
AB系列算是台达的老机型了,模具较大【驱动器散热部分】,编码器分辨率与松下A4一样,传统10000线。但是内置了简易的分度功能、简易PLC定位。

B2系列,是最新推出的伺服,体积较小些,编码器分辨率提升到17bit,不再内置运动功能。

网友B:
B2系列400W及以下无内置刹车电阻,AB的带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