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电位器调速失灵 只要稍微转动就到最高速度

楼主(2011-04-16):
一台欧陆590+用10k多圈电位器调速,只要稍微转动一点电位器(约200多欧姆).电机就达到最高速度,无法精调,调速范围不能满足需要.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故障,换个接线端口试试

网友B:
我觉得电位器有问题,换同型号电位器。

网友C:
电位器接反。。。。。。。。。。。。

网友D:
解决方法:先不接电机,慢慢旋转电位器,诊断调速器A4,是否从0-10V之间变化,中间不允许有调变现象。根据你的描述,很可能是电位器有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希望问题描述的尽可能清楚一下:之前使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可以排除电位器等接线有问题。

网友E:
楼上说的非常不错,如果慢慢旋转电位器,A4上的电压有跳动,那十有八九是电位器的毛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非常不错,如果慢慢旋转电位器,A4上的电压有跳动,那十有八九是电位器的毛病了。

楼主:
电位器换了个新的.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模拟量接口内部坏了,

楼主:
如果把模拟量输入改到A2端口,需要更改哪些参数呢

网友H:
电机励磁是好的吗 ?

楼主:
电机励磁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I:
1、你得仔细说说你是怎么操作的;

2、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动,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是给定速度电位器的接地端开路所致;

网友J:
电位器如果良好,那要看电位器到驱动器给定指令接口处之间的接线好吗?有无破皮搭接

网友K:
我认为是楼主把电位器接反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是楼主把电位器接反的可能性大一些

1、如果接反,则开机不用调即为最大;

2、如果接反,则开机不用调即为最大,旋动速度减小;

网友L:
电位器接反了。、、、绝对

网友I:
3、接反,最大速度最小!

4、不是接反了!

网友M:
采用电压反馈试试!如果解决问题,说明转速反馈接反。

网友N:
转速反馈接反,一启动就会报警,看一下A4端就可以了,期待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转速反馈接反,一启动就会报警,看一下A4端就可以了,期待结果。

如果速度给定电位器是好的,反馈量调节电位器极性接反,变负反馈为正反馈,也会造成速度失控!

网友O(2011-05-22):
感觉上LZ是电位器的线路有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换个电位器,从A1和A4直接引2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