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字符串的存储单元的首地址放的是不是字符串的长度?

楼主(2011-04-16):
如题,如果将字符串‘hello‘放到以VB0为起始地址的存储单元中,请问各字节中的内容?

网友A:
这个看你怎么用了,若果是发送字符串第一个字节就是字符串长度(字节计数),若果是字符串转化整数也是表示字符串的长度;

你要单单存储字符串就没必要多占用一个字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