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q0 脉冲输出的个数在那个寄存器里面

楼主(2011-04-16):
   看说明书说是内置高速计数器在计数   是不是需要在写程序才能看到脉冲输出地数量呀高手帮忙呀 在线等

网友A:
SMD72启动PLS前设进去

网友A:
我看错了,是内置高速计数器。

网友B:
有两个高速计数器有12模式的。就是这两个在计算已经输出的个数。要在编程时定义这两个计数器。

网友C:
计数器用模式12 然后在程序里读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