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NIC5000G11系列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16):
各位老师好,我在用富士FRNIC5000G11系列变频器做实验时出现了下面的故障,请帮忙分析之:

选用内部电流模拟量(4—20mA)给定控制时,调节电流输出频率f几乎不变,或变化很小,输出电流很大,几乎为额定电流的6倍,本来是电流在4—20mA调节时频率输出为0—60HZ的,但选用电压控制时又是正常的,各种参数代码设置经检查是正确的。若是变频器内部故障,请问是哪个部分出现了故障?请详细分析下。

网友A:
电流给定输入通道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流给定输入通道有问题吧?

能详细分析下最有可能是哪个环节的问题不?

网友B(2011-06-03):
对不起,我对这种变频器不是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