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怎么做计时控制??

楼主(2011-04-16):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在屏上做一个按钮,控制PLC一个输出点输出或关掉。当按钮按下时,开始按我设定的时间计时(0-100小时),计时时间到,PLC输出点关掉。而且时间在计时完成前可以重新设定的。 之前我考虑用宏指令的延时来做,但是延时里面不能显示已经计时的时间,但我需要观察已计时间。后来,我用定时器来做,考虑到按钮按下同时开始计时,所以里面的延时模式都不好用,所以我取了脉冲开启模式,现在的问题是脉冲启动模式,他能完成所有的要求,但是,不能重新设定计时时间,比方我要设置20小时,由于手误,设置了10小时,那他就只能先计时10小时,而不是重新按设定的20小时去计时了,思虑不周,望大家指正,有什么好方法,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调用系统时间来做定时呢?把PLC系统时间的设定和读取用来做定时器呢

网友B:
这个功能由PLC去完成应该更方便更可靠。

屏只要完成的任务:开始计时/结束按钮(位双状态),1个“数据输入”(用于输入定时值)。如需要显示已进行的计时数值,就再做一个“数据显示”。

楼主:
用PLC来做的话确实很方便,但是我这里计数的组可能会有40组之多,那么用PLC来计时的话,跟屏连接就会有很多的地址要弄,很麻烦,所以考虑在屏上做开关、计时,然后屏跟PLC连接每组就只有一个开关信号输出给PLC就好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用PLC的计时器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