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做时间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4-16):
   请教各位了!

  我用系统块FC40做时间程序!

但是当我重起PLC时,时间就变成零了,又要重新设置时间了,请问有什么办法把时间固化吗?就是当你重启PLC时间还是设定的哪么多!

  谢谢!!!

网友A:
在OB100中对定时器的时间进行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B100中对定时器的时间进行初始化。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L S5T#10S T DB1.DBW0 在OB100中编写如下程序,并将DB1.DBW00作为定时器的值,那么每次PLC由STOP状态至RUN状态时,都将对定时器值做初始化。请您仔细研读Step7编程手册,了解西门子组织块的功能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S5T#10S T DB1.DBW0 在OB100中编写如下程序,并将DB1.DBW00作为定时器的值,那么每次PLC由STOP状态至RUN状态时,都将对定时器值做初始化。请您仔细研读Step7编程手册,了解西门子组织块的功能含义。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