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源下启动工频电机,abb变频器整流侧报过流故障

楼主(2011-04-16):
我们现用一台ABB ACS800  690V四象限变频器,距离变频器5米处,同一电源下启动一55KW工频电机,变频器整流侧便报过流故障,啥原因啊,请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A:
什么叫变频器整流侧报过流?

网友B:
工频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在运行吗

楼主:
变频器还没运行

网友C:
看清楚 人家说的是690v的四象限变频器

网友D:
四象限变频器是多大的功率?

网友E:
变压器是多大的,有没有注意过,监控变压器母线上的电压电流波动吗

网友E:
55KW电机直接工频启动的话,会有6、7倍的启动电流估计几百个安培吧,变压器小了,会对周边设备产生影响的,尤其是四象限的变频器。

网友F:
变压器小了, 55KW电机直接启动的话电流大概有600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