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盘式过滤器在工业水处理领域的应用

楼主(2011-04-17):
盘式过滤器在工业水处理领域的应用

摘 要:盘式过滤器实现了表面过滤和深度过滤的组合,实现了过滤和清洗过程的自动切换。与其它过滤方式相比,盘式过滤器具有过滤精度高、准确、可调整、适用范围广、占地面积小等优点。
关键词:盘片式过滤器;盘片;过滤单元;反冲洗
1 前言
常用的机械过滤器虽然能达到较好的过滤效果,但是其滤速慢、设备庞大、自耗水量大、手动设备劳动强度大,自动设备造价太高,因此大大地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有效应用。
19世纪,出现了筛网过滤,它是通过一个不锈钢滤网阻截水中较大的杂质颗粒,这大大提高了滤速,简化了设备,然而小的颗粒或纤维仍能穿过滤网,一旦它们卡或缠绕在滤网上,清洗这些杂质很不容易。尤其是滤网上微生物和细菌的滋生,设备内部常常需要化学清洗。因此,滤网过滤至今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很多限制。JY自动盘片过滤器充分发挥了上述过滤器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它的缺点,其清洗效果好、自动化程度高、过滤水质稳定、占地面积小,特别是水源日趋紧张的今天,JY盘片过滤器其自耗水率仅有0.25%左右,这种惊人的节水效果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
2 工作原理
盘片式过滤器的过滤机理是通过压紧的塑料盘片实现表面过滤与深层过滤的组合。其核心技术就是盘片,它由一组双面带不同方向沟槽的聚丙烯盘片构成,相邻两盘片叠加,其相邻面上的沟槽棱边便形成许许多多的交叉点,这些交叉点构成了大量的空腔和不规则的通路,这些通路由外向里是不断缩小的。过滤时,这些通路导致水的紊流,最终促使水中的杂质被拦截在各个交叉点上。如把一摞盘片叠加安装在过滤芯骨架上,在弹簧和来水的压力下就形成了外松内紧的单元。
2.1 工作状态
过滤过程中,过滤盘片在弹簧力和水力作用下被紧压在一起,当含有杂质的水通过时,直径大的颗粒和粗纤维直接被拦截(即表面过滤)。而比较小的颗粒与纤维沿沟纹孔进入到盘片内部,由于沿程孔隙逐渐减小,从而使细小的颗粒与纤维被分别拦截在各通道的途中(即深度过滤)。
2.2 反洗状态
由可调节的时间或压差信号自动启动反洗,反洗阀门改变过滤单元中水的流向,盘片被顶开,过滤过程中的小孔隙被打开。位于过滤芯中央的喷嘴沿切线喷水,使盘片旋转,在水流的冲洗与盘片高速旋转下,截留在盘片上的固体物被冲洗出去。然后活塞再次下压盘片,回复过滤状态。

2.3 过滤系统技术参数
由若干个过滤单元并联,形成JY系列盘式过滤器。
过滤单元有2英寸和3英寸两种,2英寸过滤单元一般可以由3个到5个并联成JY2—3到JY2—5三种过滤器,3英寸过滤单元一般可以由3个到10个并联成JY3—3到JY3—10八种过滤器。
过滤系统技术参数见表1。
3 盘片过滤器的特点
a) 精确过滤
可根据用水要求选择不同精度的过滤盘片,有20,50,100,200μm多种规格。
b) 彻底反洗
由于反洗时将过滤孔隙完全打开,达到了其它过滤器无法达到的清洗效果。
c) 高效反洗
反洗过程只需20秒左右即可完成。
d) 全自动运行,连续出水
时间和压差控制反洗启动。在过滤器组套内,反洗过程交替进行。工作、反洗状态之间自动切换,可确保连续出水,系统压力损失小。
e) 标准
标难模式化系统设计,用户可按需要取舍,灵活可变,互换性强。
f) 占地省
可灵活利用现场边角空间,占地少。
g) 运行可靠、维护简单
几乎不需日常维护,部件100%经工厂检测和试运转,不需专用工具,零部件很少。
h) 使用寿命长
高科技塑料过滤元件坚固、无磨损、无腐蚀,经多年工业实用验证,过滤和反洗效果不会因使用时间而变差。

www.jm-z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