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03-工控擂台-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1-04-17):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如何处理?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如何处理?

(1)停用所带保护。
(2)用其他仪表监视运行,通知检修处理。
(3)立即检查电流互感器,如发现冒烟起火,立即断开电源灭火,如发出嗡嗡声,说明内部开路,应尽快停电处理。

网友B:
理论上说电流互感器二次不许开路,开路会在二次线圈二端有高电压。其实没那么严重,1.一次电流往往达不到额定电流;2.即使一次电流很大,二次端的电压也不会高到什么程度。互感器的详细数据不知,比如有1000/5穿心互感器,变比是200,假设一次穿过互感器的压降是1V,二次侧不过就是200V,会出现什么安全隐患?款且一次不会有那么高的压降。

80年代,有次全厂安全检查,在地沟里发现一根185电缆上套着一个穿心互感器,是电工拆下互感器接线后没抽出来,看样子有几年了,也没出什么问题啊!理论要经实践去证明,不断修订。

网友C:
据经验一般做如下处理处理:

    (1)立即报告调度值班员,按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有关规定退出有关保护;
    (2)查明故障点,在保证安全前提下,设法在开路处附近端子上将其断路,短路时不得使用熔丝。

   (3)停用所带保护。
  (4)立即检查电流互感器,如发现冒烟起火,立即断开电源灭火,如发出嗡嗡声,说明内部开路,应尽快停电处理。

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不允许加装保险。不允许用通过电流小于二次回路最大电流的电线。

网友D:
处理:

将二次负荷减小为零,停用有关的保护和自动装置。

1)立即停用有关的差动、零序等保护

2)迅速查明原因并消除,如不能很快恢复电流回路的正常工作应通知继电保护部门,考虑保护停用后系统的运行方式。

网友E:
1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

       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直接接在一次电流回路中,当二次侧开路时,二次电流为零,而一次电流不变,使铁心中的磁通急剧增加达到饱和程度。这个剧增的磁通在开路的二次绕组中产生高电压,直接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征象包括:零序、负序电流启动的保护装置频繁启动,或启动后不能复归;差动保护启动或误动作;电流表指示不正常,相电流指示减小到零;有功、无功功率表指示减小,电能表走得慢;开路点有时可能有火花或冒烟等现象;电流互感器有较大嗡嗡声等。
以上现象有些不一定同时都发生,决定于开路的二次绕组供给哪些负荷以及开路的具体情况。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处理

    1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哪一组二次绕组开路。如果是保护用的二次绕组开路,应立即申请将可能误动的保护装置停用。

    2检查开路绕组供电的二次回路设备(继电器、仪表、端子排等)有无放电、冒烟等明显的开路现象。
    3 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可用绝缘工具(如验电器等)轻轻碰触、按压接线端子等部位,观察有无松动、冒火或信号动作等异常现象。在进行这一检查时,必须使用电压等级相符且试验合格的绝缘安全用具(如戴绝缘手套等)。

网友F:
首先赶紧断开一次侧电源,汇报有关部门或人员,检查二次回路,查明原因

网友G:
1 切断二次负荷,

2 停止使用有关的保护和自动保护装置。

3    立即停使用有关的差动、零序等保护

4   迅速查明原因并消除,,如不能很快恢复电流回路的正常工作应通知继电保护部门。

网友H:
1.申请将可能误动的保护装置停用。

2.检查开路绕组供电的二次回路设备(继电器、仪表、端子排等)有无放电、冒烟等 明显的开路现象。

3. 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可用绝缘工具(如验电器等)轻轻碰触、按压接线端子 等部位,观察有无松动、冒火或信号动作等异常现象。在进行这一检查时,必须使用电压等级相 符且试验合格的绝缘安全用具(如戴绝缘手套等)。

网友I: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 现象
(1)电流表降至零,功率表指示降低或至零。
(2)“差动断线”信号可能发生。

(3)故障电流互感器发出嗡嗡声,重者冒烟起火。

处理
(1)停用所带保护。
(2)用其他仪表监视运行,通知检修处理。

(3)立即检查电流互感器,如发现冒烟起火,立即断开电源灭火,如发出嗡嗡声,说明内部开路,应尽快停电处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首先赶紧断开一次侧电源,汇报有关部门或人员,检查二次回路,查明原因

网友K:
那是没有接仪表的情况哦;引用李纯绪 的回复内容:

理论上说电流互感器二次不许开路,开路会在二次线圈二端有高电压。其实没那么严重,1.一次电流往往达不到额定电流;2.即使一次电流很大,二次端的电压也不会高到什么程度。互感器的详细数据不知,比如有1000/5穿心互感器,变比是200,假设一次穿过互感器的压降是1V,二次侧不过就是200V,会出现什么安全隐患?款且一次不会有那么高的压降。

80年代,有次全厂安全检查,在地沟里发现一根185电缆上套着一个穿心互感器,是电工拆下互感器接线后没抽出来,看样子有几年了,也没出什么问题啊!理论要经实践去证明,不断修订。

网友L:
应该把负载停掉,尽快处理。

网友M:
(1)停用所带保护。
(2)用其他仪表监视运行,通知检修处理。

(3)立即检查电流互感器,如发现冒烟起火,立即断开电源灭火,如发出嗡嗡声,说明内部开路,应尽快停电处理。

网友N:
由于电流互感器在正常运行中,二次回路接近于短路状态,一般认为无声,电流互感器故障时常伴有声音及其它现象发生。当二次回路突然开路时,在二次线圈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势,其峰值可达几千伏以上,危及在二次回路上工作人员生命和设备安全,而且高压可能电弧起火。同时,由于铁芯里磁通急剧增加,达高度饱和状态。铁芯损耗发热严重,可能损坏流变的二次绕组。此时因磁通密度增加引起非正弦波,使硅钢片振动极不均匀,从而发生较大的噪声。

一、电流互感器在开路时的处理
如运行人员发现这种故障以后,应保持负荷不变,停用可能误动的保护装置,并通知有关人员迅速消除。

二、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开路)的处理
1、异常现象
(1)电流表指示降为零,有功、无功表的指示降低或有摆动,电度表转慢或停转。
(2)差动断线光字牌示警。
(3)电流互感器发出异常响声或发热、冒烟或二次端子线头放电、打火等。
(4)继电保护装置拒动、或误动(此现象只在断路器发生误跳闸或拒跳闸引起越级跳闸后,查故障时发现)。
2、异常处理
(1)立即将故障现象报告所属调度。
(2)根据现象判断是属于测量回路还是保护回路的电流互感器开路。处理前应考虑停用可能引起误动的保护。
(3)凡检查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工作,须站在绝缘垫上,注意人身安全,使用合格的绝缘工具进行。
(4)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开路引起着火时,应先切断电源后,可用干燥石棉布或干式灭火器进行灭火。

网友O: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处理
1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哪一组二次绕组开路。如果是保护用的二次绕组开路,应立即申请将可能误动的保护装置停用。
2 检查开路绕组供电的二次回路设备(继电器、仪表、端子排等)有无放电、冒烟等明显的开路现象。
3 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可用绝缘工具(如验电器等)轻轻碰触、按压接线端子等部位,观察有无松动、冒火或信号动作等异常现象。在进行这一检查时,必须使用电压等级相符且试验合格的绝缘安全用具(如戴绝缘手套等)。

网友P:
        停用故障回路所带保护,用其他仪表监视运行,通知检修处理;立即检查电流互感器,如发现冒烟起火,立即断开电源灭火,如发出嗡嗡声,说明内部开路,应尽快停电处理。

网友Q: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陈石头 hh_clei
zxjjynl zxjjynl
李纯绪 lcx_jia
勇者 zyw3166
一品黄山 张立旺
zhxl198808   zhxl198808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AQD008 AQD008
hjcan hjcan
jingtao 惊涛骇浪
花开_花落 the_wise
dishi dishi
浅醉闲眠 cntszxb
#天涯 刘123456

本擂台雷同答案较多,评奖标准以原创为主,并综合本期考虑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