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1-04-17):
(1)停用所带保护。
(2)用其他仪表监视运行,通知检修处理。

(3)立即检查电流互感器,如发现冒烟起火,立即断开电源灭火,如发出嗡嗡声,说明内部开路,应尽快停电处理。

网友A(2011-08-20):
1,退出与电流有关的保护,如:电流速断保护,时限过流保护等等;

2,因为是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该相的电流表指示为“0”,有功,无功负荷表的指示降低,此时应注意电压表和频率表的变化(电压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无功的变化;频率的保护就可以反映出有功负荷的保护),如果是发电厂还可以注意励磁电流的变化来判断发电机的负荷变化,并通知汽轮机工作人员注意汽轮机复速级的压力变化;

3,如果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发生冒烟着火或电流互感器内部有严重的故障生响应立即停电处理。

网友B:
1、发现断路立即停电处理

2、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互感器,例如:具有计量、保护等功能的电流互感器,最好加装一台互感器开路保护装置。一旦出现断路现象,保护装置将报警并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C:
立即停电处理

网友D:
     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为什么不能开路?
(1)使用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一旦开路,一次电流全部用于激磁,铁芯磁通密度急剧增加,不仅可能使铁芯过热、烧坏线圈,还会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电流互感器性能变坏,误差增大。
(2) 由于磁通密度急剧增大,是铁芯饱和而致磁通波形平坦,使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产生相当高的电压,对一、二次绕组绝缘造成破坏、对人身及仪器设备造成极大威胁,甚至对电力系统造成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