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的一个小疑问

楼主(2011-04-17):
如上图所示,图中的续流二极管可否换成双二极管的接法?请讲出理由。

2011.05.31   如果将上图的双二极管更换成双稳压二极管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施耐德的继电器上就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A:
有的时候不可以。

当负载是感性负载的时候驱动器输出关断的时候电感电流不能马上消失需要二极管延续电流直到电流消失。当用两个二极管的话不具有电流通路。

网友B:
不可以,且二极管的方向也不能反

由于电感的特性是阻碍本身的变化。当感性负载的驱动输出关断时,流径感性负载的电流没了,电感会产生感应电流使其流过电流不变,无续流回路很容易把设备烧掉。

网友C:
不可以的,一实验就知道了,麻烦大了。

网友D:
       在直流电源工作的感性负载,都要并接续流二极管,而且二极管要反接于电源,即负载通电时二极管截止。负载断电时,由于感性负载有保持电流不变的特性,将会在开关二侧产生极高冲击电压,使开关打火或击穿(晶体管式开关)。并接反向二极管就会使断电时负载的电流迅速放掉,不会在开关二侧产生过电压。

      二个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接负载二侧,无论电压是正或是负,其二极管都不导通,即相当没加二极管一样,不起续流作用。故不能用反接的双二极管做续流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直流电源工作的感性负载,都要并接续流二极管,而且二极管要反接于电源,即负载通电时二极管截止。负载断电时,由于感性负载有保持电流不变的特性,将会在开关二侧产生极高冲击电压,使开关打火或击穿(晶体管式开关)。并接反向二极管就会使断电时负载的电流迅速放掉,不会在开关二侧产生过电压。

      二个二极管反向串联再并接负载二侧,无论电压是正或是负,其二极管都不导通,即相当没加二极管一样,不起续流作用。故不能用反接的双二极管做续流管用。

楼主(2011-05-31):
2011.05.31 如果将上图的双二极管更换成双稳压二极管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施耐德的继电器上就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F:
符号用的不对,有用带补偿稳压管的,画法是两个二极管阴极画在一起,中间一齐纳击穿符号。那是一个稳压管,不是两个二极管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