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求教电动门限位开关和力矩开关调整方法,也就是说电动门调试方法

楼主(2011-04-17):
我厂新安装1台电动门,今天调试遇到难题,请大师们指点迷津,也就是限位开关和力矩开关的调试方法,谢谢~!

网友A:
不同的厂家的电动门调整方式不同。比如江苏新竹的电动门纤维开关时通过调节行程控制盒内塑料转轴上的塑料凸轮块的安装初始角度“相位”来调整的,力矩开关上面有电位器调节力矩极限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