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高手请教

楼主(2011-04-18):
我这段程序为什么   等于2 时接通一个,其他满足条件却不接通?这是段变址循环 比较d838 d839 d840 d841 里面的值等于几就接通相应的值  好像实现不了呢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 ,请教高手

网友A:
程序问题出在 第七步

你的变址赋0的问题

楼主:
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最后也不行呢

楼主:
我想复位 那些值  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B:
程序问题出在第七步 ,改用脉冲上升沿传送

网友C:
是不是第31步也可以改为脉冲指令啊。请教下!

网友D:
要一个延时,这问题我也出过

网友E:
延时个啥?什么地方要延时啊?延时多长时间啊?延时为了躲避谁啊?

这个程序应该逻辑思路有错。寻址到了程序未指明的地址,在那里值不确定。不能预测程序执行结果。

请谨慎寻址的目标。

例如当v=4的时候D838V4是什么意思?是D842。842的值是多少谁知道!!!

网友F:
你的变址地址位不对啊,前面与后面的比较的对比起来,没什么联系

网友F:
好像有两步可以输出。839.840

楼主:
例如当v=4的时候D838V4是什么意思?是D842。842的值是多少谁知道!!! D842里面如果我没有写入数据时 不就是0吗

楼主:
程序问题出在第七步 ,改用脉冲上升沿传送

这个不对 M8000不是每次扫描都导通的  D842我即使不用 也没问题   实际里面已经输出了 就是归零的时候有问题, 没等出来就归零了

楼主(2011-05-20):
怎么没人顶啦  都懂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