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就地可以启动,DCS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1-04-18):
我厂一台水泵新安装的ACS510-01-025A-4的变频器,

一根ZR-KVVP10*1的电缆,接线如下:AI1/AGND-变频调节,AO2/AGND-电流反馈,24V辅助电压 输出/DI1-DCS启停,RO2C/RO2B运行反馈;屏蔽没接。

设置了下列参数:9901-中文,9902-标准宏,9905-9915为电机参数,1001-DI1 控制启停,1003-正转,1301-AI1底限20%。

状况:切换就地控制模式可以启停,远程控制模式(DCS控制)启动不了,DCS方面启停继电器输出正常,接线正确。

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看看怎么回事?设置上有啥错误之处?接线有啥错误之处?

网友A:
参数不对,好好的研究研究

网友B:
AI1/AGND-变频调节,AO2/AGND-电流反馈!

接线是不是反了?

楼主:
找着问题的所在了,是输出公共端与数字输入公共端没有短接起来。。。

楼主:
就是端子排上的AGND与DCOM

网友C:
是你参数设置不全,你还有一个外部给的信号从哪里给的问题没设,把11.03选择AI1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着问题的所在了,是输出公共端与数字输入公共端没有短接起来。。。

欧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短接片很是重要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