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方案对比

楼主(2011-04-18):
直流电机调速,用可控硅调压,整流桥将交流整流为直流输出,

两种方案,

第一种,先可控硅交流调压再全桥整流输出给电机,输出不接续流二极管

第二种,先全桥整流,再可控硅对脉动直流调压,输出给电机,同时输出并联续流二极管

我试验结果,

第一种方案可以正常调速,电压变化明显,

第二种方案根本就不行,电机基本不可调,电压维持一个电压基本不变,

可原理上讲两种是一样的效果,请教高人指导一下这两种电路在感性负载下有什么区别,感觉应该是电感的原因

楼主:
有明白真相的站出来说说

网友A:
可控硅的使用是有条件的,我印象中可控硅的关闭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下才能关闭,导开是在正向电压下,触发极有触发脉冲。在第二中方案中没有反向电压,所以可控硅在第一次触发后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所以电机速度不可调。

楼主:
哪种方案可以正常驱动直流电机,大家说说

网友B:
可供硅给直流调压,不对头!

楼主:
有懂的站出来说说,不要一句话就跑了,解释一下哪种方案适合带直流电机,一定要说明为什么,只有分析才能证明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