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转台(关键词:力矩电机 编码器 驱动器)

楼主(2011-04-18):
大家好,版主好,我是南京一高校的学生,跟着导师做课题,主要是研究力矩电机方向的,目前接了一个企业做力矩电机驱动数控转台的课题。 在完成之后,问题出现了,力矩电机用的国产的宁波菲仕的,驱动器是keb的,数控系统也是国产的,编码器原先选用的是一个2000线正余弦海德汉增量式编码器。转台通电后,发出滋滋的声音,似乎找不到准确位置,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问过一个工程师,他说使用这个编码器只能检测角度信号,绝对位置无法考究,就是说无法知道力矩电机转子的位置。 需要绝对编码器,防止掉电失去信息。 即使是需要增量编码器,也要带UVW信号的,与驱动器信号相配。

我的问题是:编码器与驱动器还有数控系统需要什么信号相联系,我听不明白,也许我的问题很乱,但希望各位帮忙解惑!

网友A:
课题是个好课题,可惜导师不是个明白人!

楼主眼下要解决的问题还扯不到数控系统那里,先把驱动器、力矩电机和编码器之间的矛盾解决了。

楼主:
请问波恩老师,驱动器、力矩电机、编码器如何的关系网存在呢? 我看了许多家公司生产的力矩电机单转台, 他们用的是分辨率高的正余弦增量编码器, 如果这个编码器不自带UVW信号,它怎么跟电机转子相位对齐呢? 如果是绝对式,是不是就简易点了

网友A:
不妨查阅右上边“历史最热”中的第3贴。

网友B:
最好说明编码器型号以供判断。

一般来说,正余弦编码器是提供绝对位置信息。而增量式编码器是不提供绝对位置信息。

你的问题,第一应该找keb的问问。

楼主:
在转台的设计过程当真,我在转台里面打了一个孔,里面走的是三相动力线 还有编码器线,之后在转台的尾部出来分开,请问这样会不会对编码器还是会产生干扰,是否他们的进线不能走同一个孔!不能靠在一起呢?

网友C:
对:zhanghbboy 关于

在转台的设计过程当真,我在转台里面打了一个孔,里面走的是三相动力线 还有编码器线,之后在转台的尾部出来分开,请问这样会不会对编码器还是会产生干扰,是否他们的进线不能走同一个孔!不能靠在一起呢?

内容的回复:

如果空间允许,最好不要走一个孔,能离远点就尽量离远点。至于用一个孔是否一定会出问题,离多远才算远,设计到的具体细节很多,恐怕没有人能给您明确的数据

楼主:
看了这个论坛以往许多相关的帖子,总是看到伺服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请问这个伺服控制器是否为数控系统的运动控制卡呢? 还有,我看到,就直驱转台而言,上面装了绝对式圆光栅,利用它可以反馈位置信息,速度反馈。

对于直驱转台来讲,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装的是普通ABZ相增量编码器,只能反馈速度信息,而其如不带UVW信号,则不好与力矩电机极性相对应,位置信息能以找寻? 同理,使用ABZ的圆光栅也无效。望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刘斑竹...笨鸟先飞  波恩老师.....小白....当时明月.. .  老菜鸟....等等 你们这些大虾可以给我一点点建议嘛,好迷茫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概念比较明确,但是伺服控制器就不是很明确的概念了。有的时候它和伺服驱动器是指同一个东西,毕竟常见的驱动器多少都有一些控制功能。

增量光栅/编码器也可以反馈位置信息,只是不能上电后就直接反馈当前位置,需要一个在运动中确定坐标原点的过程。因此是不能只靠这个反馈来驱动需要换向控制的电机的,因为驱动器不知道电流要在什么时刻换向。必须要有UVW信号或是额外的霍尔传感器才行。

网友D:
因此是不能只靠这个反馈来驱动需要换向控制的电机的,因为驱动器不知道电流要在什么时刻换向。必须要有UVW信号或是额外的霍尔传感器才行。

这个有待商榷,用两/四猜法或者步进法是可以找到换向点的。

网友A:
如过楼主用Copley或Elmo驱动器,可以原地微振后,实现自动寻相。优点是不需要UVW或绝对位置,缺点是上电必须先哆嗦一阵儿才能用。

增量式编码器+霍尔传感器检测UVW相位也是很经典的方法。

网友D:
如果驱动器本身没有寻相功能,PMAC卡这些寻相模式都支持,只需要改变几个参数(相同硬件条件下)可以支持不同的寻相模式。